Acer aspire 5610 音效卡改裝與BIOS UUID 恢復與風扇調速DIY

楼主(2012-03-12):
同事接收一台ACER ASPIRE 5610 筆電,開機無密碼進入WINDOWS,鍵盤缺鍵且部分故障,BIOS 設定之UUID 異常,無音效聲音。同事拆下DVD ROM,CPU,記憶體DDR2,更新其ACER ASPIRE 3690零件,剩下的就是我的玩具。
以ASPIRE 3690 還原光碟還原之AS5610,進入桌面OK,但無聲音,音效裝置驚嘆號。先上網找到此筆電電路圖,
拆開發現音效晶片周圍腐蝕,清理後發現晶片腐蝕斷了4隻腳,焊接難。心想用USB音效卡改裝之,
開關機時沒有聲音的筆電真奇怪! USB音效卡直接驅動筆電小喇叭,聲音很小。故想到聲音先進入板上擴大晶片之後走原來電路到喇叭。拆開USB音效卡外殼,找到可塞入筆電中的合適位置。引四條線到USB,另兩條左右聲道聲音到聲音放大晶片附近。
另風扇不會啟動,只有冷開機時轉數秒,亦改為可變電阻調速。
照片與電路圖詳如附件PDF:

BIOS UUID為FEFEFEFEFEFEFEFEFE.....。

UUID BAD

UUID BAD

自行安裝WIN XP後,即使在DOS下以PHLASH16 和PHLASH17.EXE 更新BIOS 無效(WIN XP下亦同,無法更動UUID)。
網路卡驅動程式誤灌下一版的也驚嘆號,費時解決。最後還原同事筆電的還原光碟(正版WINDOWS)到筆電上,比對自行安裝WIN XP時所安裝的驅動程式版本,靈光一現,同時更新BIOS,竟奇妙的找回(在正版WINDOWS下flash BIOS成功)了UUID與相關序號等。
BIOS更新成功後,ACPI透過SMBUS也讀到正確CPU溫度值,(BIOS異常時CPU溫度TZ00/TZ01竟是0度C,難怪風扇不啟動)。

CPU thermal zone ERROR

CPU thermal zone ERROR

現在應該可正常依溫度自動起停。(可惜目前,在改可變電阻203分壓提供信號到驅動IC時,把原來的信號線,刻意刮斷隔離)。
如附件PDF:

网友A:
good~5610還會遇到一個問題就是...
待機的電源管理ic~MAX8743會...沒有B+電力
變成電池可開機~插電就不理你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good~5610還會遇到一個問題就是...
待機的電源管理ic~MAX8743會...沒有B+電力
變成電池可開機~插電就不理你 ...

請多說一些。謝謝!
同事的Aspire 3690曾經一次插上(aspire 5610的)電池(好像是已經開機放電到自然關機後)卻無法AC供電開機,拔開電池卻可開機,當時還嚇一跳! 趕緊換回他自己的電池就可AC供電開機ok。
請問是B+電壓稍低引起無法AC開機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