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決]電流偵測

楼主(2012-03-12):
我曾經看過一個插座有一種電源偵測裝置
就是當電腦或螢幕有訊號時, 就會自動關閉插座電源, 要用時, 再去啟動開關

這種東西有可能自己做嗎??有沒有參考的電路呢??

网友A:
意思是,當螢幕或者電腦正在關機的狀態下,但事實上還是有STANDBY電源,一直開著就會造成不必要的浪費,所以設計一個東西可以在standby時切斷電源?

网友B:
LZ你說錯了吧,應該是
主插座有電流時,後面的插座,會依照時序一一送電
也就是PC插在主插座,只要PC一開機
後面插座的螢幕.AMP.印表機......會自動依序送電
當主插座無電流(PC關機)時,插座會依序停電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你說錯了吧,應該是
主插座有電流時,後面的插座,會依照時序一一送電
也就是PC插在主插座,只要PC一開機

哦哦!懂了...多用個繼電器,應該可以做出來?電腦啟動後才有12v,把12V接到COIL,然後串在周邊設備的插頭上...

网友C:
需要一個主負載(被偵測對象),利用CT/分壓法測出流過電流,當流過電流高於一定程度後,利用繼電器開啟其它附屬設備(被控制對象)電源,當電流降到一定程度以下,便關閉附屬設備電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當螢幕或者電腦正在關機的狀態下,但事實上還是有STANDBY電源,一直開著就會造成不必要的浪費,所 ...

對, 類似是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當螢幕或者電腦正在關機的狀態下,但事實上還是有STANDBY電源,一直開著就會造成不必要的浪費,所 ...

對了, 你那個大頭貼是前級放大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一個主負載(被偵測對象),利用CT/分壓法測出流過電流,當流過電流高於一定程度後,利用繼電器開啟其它 ...

這個是否要靠程式 IC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對了, 你那個大頭貼是前級放大嗎?

真空管緩衝前級x10d ''喬治查爾斯版本的'',有興趣?!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是否要靠程式 IC ??

如果只是要讓電流高於一定程度就動作,低於一定程度就關閉,可以使用OPA組成差值放大或是窗型比較電路,就可以動了

网友A:
這個應該能夠符合你的需求吧?
http://diagram.eepw.com.cn/diagram/circuit/cid/261/cirid/41291

大電流只要把TRIAC更換大顆,並加上散熱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空管緩衝前級x10d ''喬治查爾斯版本的'',有興趣?!

有興趣, 但錢不夠用, 呵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應該能夠符合你的需求吧?
http://diagram.eepw.com.cn/diagram/circuit/cid/261/cirid/41291

所以他是需要插在 usb 上做偵測對吧??
這也是可以, 反而簡單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他是需要插在 usb 上做偵測對吧??
這也是可以, 反而簡單多了

是的,然用用光耦合隔離。
我覺得用繼電器應該也行得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然用用光耦合隔離。
我覺得用繼電器應該也行得通吧?

用繼電器比較秏電吧, 而且用這個電路, 我認為還可以改良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