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個基本電學的問題--電壓降

楼主(2012-03-13):
請問我的電壓源2ˋ4V
我想要降至5V
公式要怎麼算才可以算出電阻要多少歐姆??

网友:
電阻值跟你所需的輸出電流有關
一般的做法是
電阻串連一顆積納二極體 (5V)即可
如果輸出電流稍大的話
積納二極體改用5.6V
再推一顆電晶體做電流放大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