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關鍵字問題

楼主(2012-03-13):
公司突然丟一個問題給我,要我找網路關鍵字的廠商和什麼是關鍵字的問題。

現在的問題,要做網路關鍵字,必須要先有公司網頁,再去做關鍵字廣告嗎?

那關鍵字廣告一個月的費用約多少?

网友A:
嘿!這個問題問我就對了!因為我一直在推廣痞酷網論壇,所以我知道一些。

不一定是要有公司網頁,有facebook或部落格也可以,甚至你用PIGOO的社群與部落也可以,反正只要能在網路上開啟給大家看的都行,但是一家公司沒有自己的網站就很奇怪了。

關鍵字可以用買的,網路上也有很多人接案在做,最後就是自己做。用買的最有效,但是最花錢,請別人做花錢較少,但是效果中等,自己做不花錢,但是用的心力無法估計(我就是個例子)。
我的建議是要立竿見影初期用買的,先看看效果再說,如果連用買的效果都不大,那你就要考慮加上別的推廣方式了。

最後就是關鍵字廣告一個月多少錢?這個不是這麼算的,而是你們公司提供一筆預算來做關鍵字。
如果是ccmedia與clickforce,好像是點閱一次是跟你們收5元,酷比點閱一個好像是收8元。以我們論壇來說,ccmedia廣告每被會員點閱一次,ccmedia會分2.5元給我,如果是clickforce跟酷比,那每被會員點閱一次我只能拿1.5元。以ccmedia為例,如果你付1000元的廣告費,那被人點了200下後就要再"充值"了,如果是酷比,同樣1000元則只能點閱125次要充值。

所以問題就落在選擇那一家廣告商,你也註冊一段時間了,你應該知道在Yahoo還沒進駐痞酷網之前,廣告播的最順的是ccmedia,有點慢的clickforce,會卡住的是酷比,但是很奇怪,這三個廣告商中,廣告最多的居然是酷比,再來是ccmedia,最後是clickforce。
但是Yahoo進駐之後改觀了,Yahoo的廣告數量前面那三家加起來都沒有Yahoo一家多,Yahoo的圖形廣告目前看起來跟ccmedia相當,但是Yahoo的圖文型廣告雖然不會像酷比那樣常常卡住,但是會停頓一到兩秒後再顯示,這個我會再跟Yahoo反應看看。
最後是Yahoo的關鍵字要多少錢?因為剛剛才放Yahoo廣告,所以這我不知道,不過關鍵字不能只看錢及播放順不順,它最重要應該是要看效果,關鍵字的價錢是要看熱門度的,如果你要的關鍵字很多人搶,那就是比價格了,所以選擇一個適當的關鍵字很重要,它除了關係到效果,也關係到你的荷包。

以上這幾家都有在論壇刊登廣告,有需要我可以幫你介紹,你直接跟他們談,或許可以跟他們要點優惠,至於會不會賣給我面子就不知道了!
有需要再告訴我別客氣,Yahoo的廣告很多是上面那三家沒有的,有上來論壇的話有興趣可以看看喔!

上面提到的價錢是印象,確實的價錢要詢問廣告商才知道。

网友B:
公司沒有網站,客戶藉著關鍵字查到貴公司後,
接下來要怎麼辦?
沒有網站就不用做生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嘿!這個問題問我就對了!因為我一直在推廣痞酷網論壇,所以我知道一些。

不一定是要有公司網頁,有facebo ...

wish 大您可以痞酷開個欄位自己來啊。
雖然不是關鍵字,
維修業或電子零件工具等相關的投放在本站應該效果不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wish 大您可以痞酷開個欄位自己來啊。
雖然不是關鍵字,
維修業或電子零件工具等相關的投放在本站應該效 ...

自己來?你的意思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公司沒有網站,客戶藉著關鍵字查到貴公司後,
接下來要怎麼辦?
沒有網站就不用做生意了。

有的人會用facebook或部落格代替,一樣也是可以的,當然這不是長久之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自己來?你的意思是......?

他的意思應該像這様~

wish大快研發自有品牌~pigoo工具系列~!!!!
大陸都是掛牌的比較多!!

网友D:
屁股牌熱風槍、恆溫烙鐵、反修台...

做維修得先要有那個屁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屁股牌熱風槍、恆溫烙鐵、反修台...

做維修得先要有那個屁股!~~~

說真的!我沒那個屁股就不要吃瀉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他的意思應該像這様~

wish大快研發自有品牌~pigoo工具系列~!!!!

自立品牌是要投資無數金錢的,所以包括訊維的東西也都只是貼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立品牌是要投資無數金錢的,所以包括訊維的東西也都只是貼牌。

嗯啊~貼牌也是要有量啦~~
不過pigoo貼牌也是不錯~!!!

我須要一台pigoo牌~~回溫快的焊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嘿!這個問題問我就對了!因為我一直在推廣痞酷網論壇,所以我知道一些。

不一定是要有公司網頁,有facebo ...

最終結果,先把公司網頁生出來,關鍵字廣告先暫緩!

畢竟公司網站,除了需要請人寫網頁,還要買網路空間,光這些花費,公司可能臉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司沒有網站,客戶藉著關鍵字查到貴公司後,
接下來要怎麼辦?
沒有網站就不用做生意了。

沒公司網頁,就算查到也沒用。

要買關鍵字廣告費用,不如先拿來把網頁製作,還比較符合邏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來?你的意思是......?

就是阿水大那個 [廣告位招商]
目前痞酷的廣告欄位好像都是放廣告商的
也許也可以上上自己的,(還是已經有放我沒注意到)
例如惠民或是盧大有推廣需求,可以大大增加曝光率

=====
屁股牌...真的好好笑
真要貼牌可以貼 起子扳手 之類的死工具(不用保固)
不然還要吃瀉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