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主機板電容最常容易爆掉故障

楼主(2012-03-13):
請問主機板電容最常容易爆掉故障哪種?
1.CPU供電部分--1500UF 6.3V  or  3300UF 6.3V
2.3.3V或者3.3V以下電源部分--1500UF 6.3V  or  2200UF 6.3V
3.12V電源部分--1000UF 16V  or  1500UF 16V   or  3300UF 16V
4.記憶體插槽、AGP插槽、PCI插槽共電部分--1000UF 6.3V
5.一般常用的470UF 16V

网友:
位置不好溫度高的就有機會故障,還有品質不好的也會...

與規格無關...

网友:
都會爆~~ 環境 溫度 品質 都有可能造成電容"撐不下去"
最好笑的是....... 沒在使用的主機板,只是放著它也爆
我就拿過整張主機板上的電容無一倖免,但其他元件卻沒壞的怪板

网友:
別以為大顆的比較容易出問題,小顆的出問題也不比大顆的少。
而且,小顆的比大顆的更具有隱藏性。

网友A:
順便借問一下  之前用的板子K9VGM-V
http://www.nix.ru/autocatalog/mo ... ostar/55575_top.jpg

左下角那4顆 凸肚 造成開機不穩  換掉又正常如昔了
其他都沒事 就這4顆爆 啥原因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順便借問一下  之前用的板子K9VGM-V
http://www.nix.ru/autocatalog/mo ... ostar/55575_top.jpg ...

電容凸出爆掉就故障影響造成無法正常開機
就要換新電容正常開機

网友:
位置不對比較重要...

被散熱器熱風吹久了那些電容比較容易爆..

另外電容本身品質也有些關係...

當然我也碰過放著放久了全部都爆的...

网友:
請勿!一帖多發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