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電源供應器電容最常容易爆掉故障哪種?

楼主(2012-03-13):
請問電源供應器電容最常容易爆掉故障哪種?
1.CPU供電部分--1500UF 6.3V  or  3300UF 6.3V
2.3.3V或者3.3V以下電源部分--1500UF 6.3V  or  2200UF 6.3V
3.12V電源部分--1000UF 16V  or  1500UF 16V   or  3300UF 16V
4.記憶體插槽、AGP插槽、PCI插槽共電部分--1000UF 6.3V
5.一般常用的470UF 16V

网友:
VENT,富之餘  都很容易爆掉 ,但要看電容器的耐用等級
接下來就要看你用電的程度了,負載是否常常接一堆東西
還有現今的線路設計加強了12V,以往的5V設計比較重視,跟硬體發展有關係

网友:
以上皆非,最常爆的是5V 待機用電容。

网友:
請勿!一帖多發好嗎?!!

网友:
容不容易壞電容,絕大部分看電路設計,少部分是電容品質不佳,電路設計的好,電容溫度低,散熱做的比較好,壽命比較長!

网友:
把電容設計成擋箭牌,再好的系列電容也是會哭哭的;至於放著會自爆的水系電容,您就別用了

网友:
電解電容庫存後要使用前也是要詳加檢測一下的啦!
我就有一堆存放鐵盒中睡覺的電解電容
要用它時已經看到它哭哭流眼淚了...(看了就傷心)
尤其是低電壓的(10V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