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會吐血的ASUS F8S維修

楼主(2012-03-13):
這台是小弟同事犒賞女兒念大學的,用了4年,因為開不了機,送某店檢查(應該是以卵擊石俱樂部),告知顯示卡損壞,維修需6000大洋,同事花不下手又送小弟這裡了

外觀
很明顯LCD顯示分成左右2部分(紅線為分界),而且風扇狂轉,接下來LCD全黑,僅剩左上角閃動白點,外接LCD滿是白點

翻到背後,紅圈內螺絲拆下就可拿下背蓋

這台有獨立顯卡,顯卡滿燙的,轉下紅框內螺絲可移開風扇

移開風扇後,散熱器被棉絮完全封住(箭頭內)

清理完後上電,可正常開機,操了1小時無異狀組合交件

現在的大學生已經不知道如何動手作了嗎,還是國立大學理工科的

网友A:
看來獨顯有過熱問題,過一段時間應會再產生LCD全黑花頻問題!最好BGA徹底解決,

网友:
要六千塊去修很正常,原廠針對過保機器,對user開價就是開高高的逼人換新機。

後面那句話.......那要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來獨顯有過熱問題,過一段時間應會再產生LCD全黑花頻問題!最好BGA徹底解決, ...

多謝前輩指導,小弟有跟業主提醒過,可以的話最好從做BGA,不然早晚顯卡會下課

网友:
應該撐不了多久,這台可是很熱情的..

网友:
國立大學理工科不是電子相關科系就不一定了解電子電器,甚至連基本原理都不知道。
(我是理科的,深切了解不知道電子學是什麼的感覺。)

网友:
會再回來的~呵呵

网友B:
恭喜完修,這台才剛開機就這麼熱情阿...
通常買筆電都一定會在風扇內側加上棉絮嗎?
我看過好幾台都有裝棉絮,那不然就是一塊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這台才剛開機就這麼熱情阿...
通常買筆電都一定會在風扇內側加上棉絮嗎?
我看過好幾台都有裝棉絮, ...

你說的是長年使用下的灰塵吧
出風口堵住容易出問題喔

网友:
恭喜!
上次也檢到軟了。據說曾送修檢測,需要換主機板要價數千元。同事的ASUS  ?82S 是VISTA作業系統。
主機板上正負電源插座: 正極那根粗針連部分塑膠座斷裂完全脫離(連接主機版銅片亦斷);
之前同事在試機時,電源插頭還插的很一回事。連電池都不開機!
把塑膠座塞回。銅片再加上一段導線以焊錫加強強度。交差。口頭交代要小心插。
整機還用電子接點清潔劑噴過,不收錢,之後收到一箱橘子,也分送給同事吃光。
不太喜歡修別人的,常常裡面很髒,尤其是廚房電器用品。
用心可以不花大錢。但是,有些人根本連好奇心、動手意願都沒有!
花錢是樂趣。修理更是一種樂趣。失敗的檢修可以激勵另一種突發奇想而最後檢修成功。
感覺有如神助。左右逢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說的是長年使用下的灰塵吧
出風口堵住容易出問題喔

這位大哥您好,那是一塊布,全黑的黑布,還有看過用小網子的,風都過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