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頁顯示異常 !!

楼主(2012-03-13):
這個廣告從昨天晚上我就看不見了 !!

Win XP SP3 IE8

网友:
請問有沒有其它人有這種情形?

网友:
看不到,圖型廣告欄位一片空白

网友:
Win XP SP3 Google Chrome   正常

网友:
好像用IE都看不到,我的火狐、CHROME一切正常
但是IE看嘸...

网友A:
我是遇到用 IE8 無法登入論壇, 明明就有秀歡迎xxx回來的訊息, 表示登入成功,
不過之後的頁面, 在看用戶名又是空白的在未登入的狀態, 後來改用 Google Chrome 才登入進來....

网友:
小弟之前也是使用IE8,發現無法登入該論壇
後來改用Google Chrome,問題都解決了
但是使用上就是有一些不習慣(還需要去適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遇到用 IE8 無法登入論壇, 明明就有秀歡迎xxx回來的訊息, 表示登入成功,
不過之後的頁面, 在看用戶名 ...

一般會有這種情形都是使用IP登入才會這樣。
上面兩位請看一下常見問題第四樓。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般會有這種情形都是使用IP登入才會這樣。
上面兩位請看一下常見問題第四樓。

wish大, 論壇的網址 http://bbs.pigoo.com/ 我是都記錄在 IE 我的最愛列, 一打開 IE 就直接點我的最愛進入論壇, 至於論壇的 IP , 一般user 是不會去記的, 也不好記, 所以其實我不是使用 IP 登入的喔......

剛在用IE8進入網址 http://bbs.pigoo.com/, 輸入帳號, 一樣無法登入論壇,
改用Google Chrome 就可以進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ish大, 論壇的網址 http://bbs.pigoo.com/ 我是都記錄在 IE 我的最愛列, 一打開 IE 就直接點我的最愛進 ...

可曾試過清除IE的Cookie及其它舊資料?我這裡不會這樣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曾試過清除IE的Cookie及其它舊資料?我這裡不會這樣耶!

報告 wish 大.......我試過了.....
工具--> 網際網路選項 --> 一般 --> 刪除  --> Temporary Internet Files 跟 Cookie, 歷程記錄, Inprivate 篩選資料......
大概刪了這些, 再重開 IE 8 去試的......

等等我看再 windows update 有無甚更新好了......

网友:
win7 64bit Google Chrome   正常+1

楼主:
老大過了五天了 !! 沒辦法解決嗎 ???

我想使用 IE 的應該都看不見 !!!

我用同電腦試過 Google Chrome  正常 !!

网友C:
我用IE測試是正常的
XP SP3   IE8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IE測試是正常的
XP SP3   IE8

真奇怪 !!

那可能是 IE 的設定問題吧 !!

我再查查看 !!!

我剛剛上了官方網站 , 得到了下面的回答 !!

Internet Explorer 無法讀取此網頁格式 (HTTP 406)

  Internet Explorer 可以接收此網站的資訊,但該資訊不是 Internet Explorer 能夠處理以便顯示的格式。
如果您是要求文件,請檢查並確認您是否加入副檔名,例如 .pdf 或 .doc。

网友D:
我的電腦使用IE也沒問題.......(IE8, XP PRO SP3, WINDOWS UPDATE安裝至最新, 另FLASH 為11.1版)

對了, 各位老大看不到廣告的, 請更新FLASH PLUG-IN (我相信Y社的已經不支援舊版格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電腦使用IE也沒問題.......(IE8, XP PRO SP3, WINDOWS UPDATE安裝至最新, 另FLASH 為11.1版)

對了, 各 ...

我的電腦配備跟你的差不多 , 我也 update 到最新 !!

這是 flash 的版本 !!

但是還是看不見 !!

网友:
試過由M$官網下載的IE嗎?

(個人極不推薦由其他地方提供的IE....誰知道他會加什麼料........)

网友E:
請問一下~您是否使用64位元xp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一下~您是否使用64位元xp

我的電腦是 P4 478 3.0G

算是老電腦了 , 裝不了 64 位元的 !!

是 32 位元的 !!

其他的廣告看的見 !!!

唯獨那個廣告 !!

网友E:
HTTP 406錯誤是指 "有" 這個網頁資料
但無法正常讀取
應該你在其他地方也會遇到
只是有沒有查覺

之前看人解套是將ie升級或降級再升級
例如8.0直升9.0
或降到7.0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 406錯誤是指 "有" 這個網頁資料
但無法正常讀取
應該你在其他地方也會遇到

我記得 XP 32位元 最高 只能裝 ie8 而已 !!

不能裝 ie9  ~~

我想有空再把 ie8 重裝一次看看 !!

2012.03.23

重新安裝 IE8 還是無效 !!!

不過整個網頁速度快了一些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曾試過清除IE的Cookie及其它舊資料?我這裡不會這樣耶!

wish大大, 這幾天我可以用 IE8 登入 pigoo 了....
我這邊沒改甚 也沒更新甚 patch 檔......
告訴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記得 XP 32位元 最高 只能裝 ie8 而已 !!

不能裝 ie9  ~~

速度快一點可能是你的暫存被移除了,這樣瀏覽器就不用在花時間去翻暫存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