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跪求!面板規格書!(已完修)

楼主(2012-03-13):
眾神啊~
誰有型號:『BT140GW02 V.9』的規格書:
我想求證與BT140GW02 V.5,屏線參數是否相同!

BT140GW02 V.5.pdf (1.25 MB, 下載次數: 82)

再補一個:

B140XW01 V9 Final Spec.pdf (632.07 KB, 下載次數: 69)

ㄝ~以上兩者可替換嗎?討論一下!

网友:
想要幫你幫不到

网友:
我查了一下電腦...我這裡也沒有.幫不上忙

网友:
我都沒再更換面板,想幫但無能為力---

网友:
第19跟31隻腳有差異..其餘定義依樣..
你自己測試了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A:
可以互用,第19pin如果接上去有奇怪的動作可以把它open,少一個GND沒影響

第37pin 這個應該是auo的LED背光動態調節功能,低電位是OFF,所以直接上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互用,第19pin如果接上去有奇怪的動作可以把它open,少一個GND沒影響

第37pin 這個應該是auo的LED背 ...

感恩眾神加持!

楼主:
上述兩個面板型號再加

『BT140GW02V9』確定可以替換!

网友:
恭喜完修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