閃爍器不知道哪裡短路

楼主(2012-03-13):
如標題  小弟的閃爍器不知道哪裡短路  每次淋到雨以後  開電都會一直噠噠噠噠的叫
之前還有過一次燒壞保險死整台車發不起來的情況

网友:
先拆開方向燈燈罩,可能防水墊圈破掉了

网友(2012-04-24):
洗車 高壓噴水滲水導致閃爍器短路
日照陽光 , 受外力導致裂痕, 多少會有縫

网友A:
方向燈繼電器?

警告灯繼電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向燈繼電器?

警告灯繼電器?

原廠手冊真的叫他方向燈繼電器
雖然小弟也覺得這個名字怪怪的

网友:
不怪阿~~~~因為轉向燈系統就是有一個繼電器中繼

网友:
繼電器的感應線圈測量一下有無斷線,來源電壓有無

繼電器內部開關有無導通,

就樓主的情形,一是感應線圈的感應電流不夠或是時有時無,倒致繼電器內部開關吸放頻率不正常,
                     二是控制感應線圈的電路異常

希望友幫到你

网友:
smith20463 大大您好!!
根據您所描訴的!!

每次淋到雨以後  開電都會一直噠噠噠噠的叫
水會導電,查看哪個地方進水,
濕了就會導電,相當於打開開關,就會叫了。

有過一次燒壞保險死整台車發不起來的情況
保險絲會燒掉,代表電源有短路,沒電的話,整台車發不起來。

提供給您做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