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車玻璃窗關不緊(完修)

楼主(2012-03-13):
最近小弟的車風切聲很大, 發現原來是駕駛座的玻璃窗關不緊, 拆掉門板後發現關不緊的原因是玻璃窗支架裂開了, 不知懂車的大大有什麼建議的處理方法?

玻璃窗關閉正常狀態

玻璃窗關閉異常狀態

玻璃窗支架總成

玻璃窗關1/3時微裂情形

玻璃窗全關時嚴重裂開情形

网友:
要省工就直接換升降機模組,省錢的話用電焊焊住就好

楼主:
當然是省錢為上囉, 但有聽說鐵板太薄沒辦法焊, 我是想用塑鋼土黏一黏...

网友:
亞焊應該可以

网友:
這應該去找殺肉品就行了
記得導軌橡皮那些也要換新,這部分時間就省不了.....

网友A:
其實升降機手搖不貴,幾百元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升降機手搖不貴,幾百元而已

好像是如此, 但我這型是電動的, 而且此型升降機拆卸要把四個螺絲頭鑽掉才能取下, 真麻煩

网友:
氣焊應該可以--找汽車鈑金的--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提供建議, 今天請家人開去給專業人士處理好了, 說是用二氧化碳燒的, 並幫忙照了以下兩張照片.

升降機全圖

修復部位放大圖

网友:
又學到一招呢,感謝分享

网友:
又省一筆啦.....

网友B:
咦~?沒有補強!
如果有再加上補強的鐵片會更好!
m大,這是那一牌的車啊~那麼先進!
哈~連電動窗昇降機都用防盜螺絲釘怕被拆了啊?
(維修就真是傷腦筋的麻煩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提供建議, 今天請家人開去給專業人士處理好了, 說是用二氧化碳燒的, 並幫忙照了以下兩張照片.

請問二氧化碳燒的是什麼呢?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咦~?沒有補強!
如果有再加上補強的鐵片會更好!
m大,這是那一牌的車啊~那麼先進!

這台是96年的老BMW 318is.

原來這種怪螺絲叫防盜螺絲啊, 不過我覺得應該叫找麻煩螺絲才是, 真是麻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二氧化碳燒的是什麼呢?  謝謝!

這我就不清楚了, 是家人幫忙開去給專家處理的, 非親眼目睹, 有請專家解釋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請問二氧化碳燒的是什麼呢?  謝謝!

我代為回答好了。
二氧化碳燒就是CO2焊接,一般電龜焊接時,90%熱在焊件上,焊件容易過熱變質;CO2焊則是30%在焊件上,70%在焊線上,對焊件鋼性較不易變質,更不容易裂開及可受更大的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代為回答好了。
二氧化碳燒就是CO2焊接,一般電龜焊接時,90%熱在焊件上,焊件容易過熱變質;CO2焊則是 ...

非常感謝! 一般我們會在什麼場合看的到呢? 像平常一些的 C 型鋼焊接, 是不是屬於這方面的焊接? 謝謝!

网友:
一般鐵工都是用電龜和氬悍;只有汽車廠及悍接量大的地方才會用CO2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