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衣機] 梅泰德MAYTAG乾衣機運轉異音維修參考:

楼主(2012-03-13):
梅泰德乾衣機運轉異音維修參考:
今日主角:LDG512瓦斯乾衣機
先從背部維修孔放鬆皮帶~
拆前面板螺絲,左右各一顆~
前面板往前掀開,再拆下門開蓋安全開關配線~
拆上蓋板螺絲,一樣左右各一顆~
拆下滾筒固定座~
取出滾筒後就看到今日要處裡的主角,右邊那一個中間間隙變大的滾筒後支撐輪,除銹後換上新品,左邊的客戶礙於經費所以只拆下上點黃油,要注意的是多出來的黃油要擦掉,不然會沾黏棉絮,很快又會壞掉(沒彩工)!
裝上滾筒跟滾筒固定座,裝皮帶時要注意位置,照舊痕跡就可以!
準備瓦斯桶,裝上後打開瓦斯~
啟動乾衣機後,看到點火棒開始變紅了,此時聽到控制瓦斯的電磁閥動作聲音,此時瓦斯噴出,點火感應器也同時動作,火大了!可以烘衣服了~

网友A:
第一次看到用瓦斯的烘衣機,真的是長見識了.........

用瓦斯還會噴火,好像很危險的樣子???

网友B:
燃燒瓦斯加熱空氣....由那個軸流風機把熱風吹到桶內?

這種的應該比較省電啦...只是風險高(漏氣)

网友:
看到這個就想到 奇異洗衣機好重阿,都是鐵做的,投弊式的洗衣店好像也有用這樣的瓦斯哄乾機呢
感謝分享經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看到用瓦斯的烘衣機,真的是長見識了.........

用瓦斯還會噴火,好像很危險的樣子??? ...

所以安裝場所要通風良好,也要注意內部棉絮清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燃燒瓦斯加熱空氣....由那個軸流風機把熱風吹到桶內?

這種的應該比較省電啦...只是風險高(漏氣) ...

是將熱氣吸到滾筒內部,用瓦斯較省效率比用電高(220v),故障率也低~
內部漏氣是沒遇過!老鼠將瓦斯管當零食的是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將熱氣吸到滾筒內部,用瓦斯較省效率比用電高(220v),故障率也低~
內部漏氣是沒遇過!老鼠將瓦斯管當零食 ...

怪怪.......這種美式家電挺厲害的

网友C:
這東西可以炒"栗子"??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東西可以炒"栗子"??
恭喜完修..

這溫度約在50~70度之間,炒不熟啦!

网友:
加大火力.......改裝成烤箱

网友D:
材料應該不好拿到巴n_045|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材料應該不好拿到巴

跟水貨商拿,稍貴了一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水貨商拿,稍貴了一點~

貴一點沒有關係.重點是有修好有錢賺.沒零件就做白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