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GA-945GME-DS2第一次把主機板修好

楼主(2012-03-13):
原本不開機的主機板
上電後 K3918 發高燒

直接換掉 跑碼了  開機畫面也出來了

隨然悍的 好像被狗咬到 可是第一次修好主機板 感覺好特別

网友A:
恭喜了! 看起來像是MOS壞掉對吧! 有找到問題,滿不錯的,雖然沒有查線路過程,不過恭喜了!
也許也能補下您是如何找到問題所在,或怎量測出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了! 看起來像是MOS壞掉對吧! 有找到問題,滿不錯的,雖然沒有查線路過程,不過恭喜了!
也許也能補下您 ...

雖然沒有查線路過程,抱歉 因為我不會查線路 也就沒有查了
只是發現 他溫度很高 就想說換一換 試試看 不然也是丟回收去

网友:
恭喜恭喜~~~~不管怎樣修好了都能累積你的興趣....

期望你繼續深入學習...

网友B:
那種爽度不錯吧? 我也是因為這種"爽"又埋頭在"妨礙資訊行業發展"的隊伍裡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雖然沒有查線路過程,抱歉 因為我不會查線路 也就沒有查了
只是發現 他溫度很高 就想說換一換 試試看 不 ...

那如果查到是PWM發燒了,那該如何更換?
小弟只有烙鐵&吸錫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如果查到是PWM發燒了,那該如何更換?
小弟只有烙鐵&吸錫槍

我也 只有烙鐵何以 有看過舊文有教 先把壞掉的 還在主機板上 先把他2隻角剪掉 哪樣就粉好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種爽度不錯吧? 我也是因為這種"爽"又埋頭在"妨礙資訊行業發展"的隊伍裡了!

恩 真的是不錯 比撿到黃金 還爽

网友:
恭喜!恭喜
救回一張主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如果查到是PWM發燒了,那該如何更換?
小弟只有烙鐵&吸錫槍

小弟分享一下
PWM的IC腳全部剪斷,這樣IC就可以取下
至於pin腳會留在主板上,補些新的銲錫,再用吸錫器吸下焊錫及殘留的針腳...
這樣應該就完成了(用銲槍將IC拆下)

接著再把新的回焊回去就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小弟分享一下
PWM的IC腳全部剪斷,這樣IC就可以取下
至於pin腳會留在主板上,補些新的銲錫,再用吸錫器吸下 ...

您說得我會作
問題是我沒熱風槍不能用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您說得我會作
問題是我沒熱風槍不能用阿...

我那種方法應該可以拆得下來吧?
你的困難是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弟分享一下
PWM的IC腳全部剪斷,這樣IC就可以取下
至於pin腳會留在主板上,補些新的銲錫,再用吸錫器吸下 ...

這樣可行+1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那種方法應該可以拆得下來吧?
你的困難是在???

就卡在不知道怎麼焊上去
有些腳很小,記憶體最近壞了一隻
想來拆排阻,但是拆的下來,焊不上去,腳太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卡在不知道怎麼焊上去
有些腳很小,記憶體最近壞了一隻
想來拆排阻,但是拆的下來,焊不上去,腳太小了 n ...

呵呵~ 我回答是針對你所問的PWM IC, 如果用焊槍把腳為焊回去應該OK(只是要一隻腳一隻腳慢慢焊)

至於你另外說的記憶體那個,似乎真的有點迷你...我也想不到好辦法,如果可以的話就敗一台熱風槍吧(初學不用買太高級...)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也 只有烙鐵何以 有看過舊文有教 先把壞掉的 還在主機板上 先把他2隻角剪掉 哪樣就粉好拆了 ...

可以用跨接的方式,舊的直接剪掉上方晶片部分,裝上新的,腳直接用併的就不用解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跨接的方式,舊的直接剪掉上方晶片部分,裝上新的,腳直接用併的就不用解焊 ...

多看都吸收

网友:
上下管最好一起換,避免夜長夢多....!!

网友:
好佩服~修主機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卡在不知道怎麼焊上去
有些腳很小,記憶體最近壞了一隻
想來拆排阻,但是拆的下來,焊不上去,腳太小了 n ...

焊接基本功打好了再來想這個.......
在別的帖子有看到有前輩跟您說了,先把您的重心擺好。

网友:
恭喜恭喜...
小弟也正在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