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話線!網路線@@?

楼主(2012-03-13):
我為了不想重拉一條線  我拿了網路線的7-8(棕跟白棕)來當我的電話盒的線
請問我把雙絞線跟電話線轉在一起會不會怎麼樣  ??
有人有試過嗎??

网友:
雖然不正規,但可以用.....
反過來,拿電話電纜其中兩對線當網路線也是可以的,
只要距離不長並無問題。

网友:
網路線主要用到1236腳...
其他可不接...

不過好像GIGA等級的就要全接了...

网友:
可以用但是不安全所以不建議!

電話線還是獨立拉線比較安全,因為裡面會跑100伏特的振鈴電壓與遭受雷擊的不明高壓。

以我家為例,台北市區的電話線都已經地下化了是乎也沒有再裝設保安器(避雷器)的必要了。
某天午後聽到近處一聲雷擊,起先不以為意,後來才發現家裡網路設備受損,不是斷線而是速率大降。
經測試與清查後發現損壞設備有小烏龜乙台、分享器乙台、交換器兩台與 Mac Computer 乙台,雖然只佔全部網路的百分之十但損失還是不小啊!

如果將電話線移入網路線空線內那可就會更嚴重了,我猜應該會全死吧!

我現在已經將電話與網路保安器乖乖的裝了上去了,就怕再來個萬一。

网友:
網路線餘線當電話線用OK沒問題

只要前端和末段的接線是相同的線色就OK

但如是網路和電話共用多芯線,有電話來時應會干擾網路

沒試過只是隨便猜猜?

网友A:
唉,當年的規範就是1236給電腦網路。
45,78給傳真機跟電話。
規畫上就是要用這樣把我們的通訊一次解決的。
現在居然看到不可以的回答。。。。。。。。。。。是我讀的書上寫的錯了嗎?

繼續流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唉,當年的規範就是1236給電腦網路。
45,78給傳真機跟電話。
規畫上就是要用這樣把我們的通訊一次解決的。

電話線有分外線與內線之差異,如果你確定你家的電話線是從交換機或網路電話出來的內線,當然可以這樣玩。
很可惜大部分家庭的電話線都是外線。

网友:
我家就是1236網路....
78是電話線路

但要注意方向性....
有標準的接線方式..沒接好網路的傳輸訊號會很不穩定

网友:
多學了一些了。謝謝全收了。

网友:
網路線用的是雙絞線
電話線用的是平行線
雙絞線主要優點是抗干擾

那為何電話也不改用雙絞線呢?
我想最主要原因還是成本問題吧~~
因為用了絞線勢必長度會比平行線多

网友:
看了會花掉了,有人可以再簡化些更好?

网友:
考量用網路線"兼"電話線通常有三個原因
1.省一點電話線成本
2.省一點佈線的工錢
3.該死的管路已經不足已再多穿電話線

當然,這種佈線方式不是不可以,只是你不要祈求這樣網路品質可以會有多好,而且要有設備損壞的心理準備(雷擊感電、振鈴)

如果要斤斤計較網路品質,就不要想這樣接了。

网友:
實際上可行!!只要把相接的線都脫離HUB!!

理論上,電話的電壓產生的電磁效應對網路線內傳輸的訊號多少會有點影響,若線路不是太長應該影響不大!!

遭遇上面大大說的雷擊,那就很難說了,可能整個網路設備、主機板、網路卡都會一起燒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