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華碩的 VK191 故障疑問,請各位大大幫忙

楼主(2012-03-14):
華碩的 VK191 故障疑問,請各位大大幫忙

客人拿一台液晶螢幕來,但是他說不過電,我拿回家測試了一下,按電源開關完全沒反應,但是把外殼拆起來,保險絲和附近的電路,還有待機電壓, 應該不會是單純的 開關故障吧 =.=

知道的大大,煩請解答,謝謝

网友:
沒圖如何幫你隔空抓藥

楼主:
樓上的 謝謝你的提醒 不過 按開關沒反應,連電源燈都沒亮,所以再懷疑

网友:
有圖有真相 既然有懷疑目標 請往他下手 更換SW

楼主:
樓上的 沒有多的開關 可以測試 =.=

网友:
沒有多的開關---那就拿一支起子當開關看看了

网友:
測量電源 ,電壓5V  12V..

网友:
嗯!!先確認5跟12V~
沒有的話~~在量一次側!!
有的畫~~~換SW

网友:
將電源開關短路,然後拿電表量有沒有+5V、+12V出來,沒有的話往前面量大電容、橋式。

网友:
有些LCD的開關非常特別,有觸控式,垂直90度,按鈕特別長,或是特別短
但是畢竟多是少數~~~

如果說你身邊多沒有任何LCD的開關零件,那請問你要怎麼維修關於開關部分的問題呢?
一個開關基本上3~5元左右

基本上,不管是通電量電壓,或是斷電量阻值~~多只是參考而已,一般直接全部換掉省時又快速

网友:
開關用電表量一下就知道了...
就算on/off開關問題..也可以先拆隔壁的按鍵頂一下..

不過聽說這台不是很好修..

网友:
這台真的不好搞= =

网友:
引用 楼主:
樓上的 沒有多的開關 可以測試 =.=

^^~沒開關 還是有3用電表 可以測量 SW的電壓 與阻抗 為按下去 有阻抗 就不對了 按下去阻抗高於0.02 也是異常 需要更換 ASUS這戲量的SW均採用 三星的 SW先確定好 是那出問題再來買SW 部過基本上建議 常用的SW均要有些備料我自己本身就備料了 將近10來種SW開關跟LCD相關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