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銳EG375P-VE一開電源馬上斷電

楼主(2012-03-14):
我的電源用了快5年前天突然開機又馬上關機一開機又馬上關機原本以為CPU壞了或主機板經過簡單測試發現是POWER壞了.原因只知道一開電牠會運轉又馬上停止.此時POWER的風扇無停止還繼續轉動.但是主機板就是不過電.不知道問題出在哪有用檢測電源測試過也是一開電滴滴一開機馬上斷電.在此請教各位先進

网友:
先看看內部有無元件明顯異常

网友:
維修的第一步是檢測
第二步是拆解.你還沒做到第二步喔

网友A:
保銳的POWER都是這樣
有問題風扇不會立即停止
不過就是不會再過電!
我有一顆保銳的...無電容爆漿問題!還在查哪邊有問題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銳的POWER都是這樣
有問題風扇不會立即停止
不過就是不會再過電!

嗯~PO 一些照片上來吧。給大夥看看。

网友:
沒圖沒真相??

先看一下PWM使用哪一科IC@@

网友:
1.你沒拆開
2.你的帖子請分段,使各位更容易閱讀
3.沒圖片不知如何幫你解決

拆開蓋子後檢查電容有無異狀,如果沒有突起、爆漿
把每個都請下來測量

楼主:
恩~我開了只是沒拍照等等嘔

楼主:
基本上電容都OK我在想是不是CKX這個故障~
狼大妳覺得ㄋ

网友:
空載啟動POWER,測試一下各電壓值是否正常???

楼主:
經空戴啟動測試只有3.3V不足只有3.2V

网友:
那是輸入EMI電路,故障機率很低
不過這些電容自己曾經有遇過外觀不動聲色但實際已經故障,最好能一顆一顆請下來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