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tOS重新開機發生錯誤

楼主(2012-03-14):
小弟在前幾天為了要加裝風扇把正在運作APACHE+VSFTPD+MYSQL+CS1.6SERVER的主機執行關機命令
輸入指令之後,看到了斗大的CentOS的馬克寫著正在關機,之後放心的裝了風扇
裝完之後,照著以往開機方式:
按下按鈕→跑出HP畫面→按下F1略過錯誤(風扇錯誤)→進入倒數清單→開機的大馬克→進入GUI登入畫面→切換文字介面登入
但是前幾天跑到開機的大馬克這個地方突然跑出一個畫面
FileSystem Error
然後底下的忘記了
最後跑出
GIve root password 蝦米碗糕
or Control+D 蝦咪碗糕
只看得懂第一行&最後兩行
什麼檔案系統錯誤(指硬碟)
需要ROOT密碼
CTRL+D離開
---------------------------------------
接著按下CTRL+D離開了,重新開機
跑到斗大的馬克畫面,又跳出了剛剛的畫面

請問各位大大,是我硬碟有問題,還是我關機方式錯了?
看了鳥哥的文章,說關機不能隨便亂關,是指怎麼個亂關法?
目前經過好幾次的重開機是進來了,但是怕下次關機又出現同樣的問題

网友:
應該是你的檔案結構出了問題 有可能是硬碟有壞軌
進入了single mode要讓你修復
試著使用fsck來修看看

网友A:
從字面上看自然是如ew75035所說,有可能你的硬碟有問題,所以先從確定你的硬碟是好的。
雖說裝伺服器的等級不用很高,但是一定要很穩定,請先確定機器每個零組件都沒問題再開始。
新手學Linux我還是建議你只裝一個系統,而不要跟別的系統混裝,才不會還沒感受到它的好處前,就得解決一大堆問題。
這不是Linux不能隨便關機的問題,而是你的電腦可能某個零組件處於要壞不壞的狀態吧!我們論壇的伺服器原本有裝UPS,但是電池故障了,所以遇到臨時停電也是說停就停,電來了伺服器也是照開,它沒那麼容易就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從字面上看自然是如ew75035所說,有可能你的硬碟有問題,所以先從確定你的硬碟是好的。
雖說裝伺服器的等級 ...

感謝二位回覆
後來有試著重開機,但是資料損毀嚴重,連選單都無法載入了
我只有裝這一個系統,沒有裝其他的
那顆硬碟是別人的遊戲機淘汰下來給我的,想說80G不要就這樣浪費掉...
現在已經把整個系統重裝了,還沒裝伺服器相關的套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二位回覆
後來有試著重開機,但是資料損毀嚴重,連選單都無法載入了
我只有裝這一個系統,沒有裝其他的

不只是硬碟要先檢查,記憶體、主機板、Power......通通要確定是好的才開始裝。

网友B:
你沒說關機程序!!要怎樣判斷你是否有亂關呢?

正常系統運作時!!大量的資料(含系統快取)都是在RAM中!
當要關機時!要WIRTE BACK...
通常都是用SYNC * 3後才會SHUTDOWN -H NOW...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沒說關機程序!!要怎樣判斷你是否有亂關呢?

正常系統運作時!!大量的資料(含系統快取)都是在RAM中 ...

關機程序阿... 用圖形介面,按下關閉電腦
就看到寫著Shutting Down...
就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只是硬碟要先檢查,記憶體、主機板、Power......通通要確定是好的才開始裝。 ...

我那台電腦是這樣:
CPU 奔騰4 3.0 買的
主機板 商業用電腦 HP D530
記憶體 之前爛電腦留下來的良品 512*2 256*1
POWER 350足瓦,也是之前留下來的
硬碟 Maxtor 40G 一顆(良品,是撿來的)
       Maxtor 80G 一顆(壞的那顆,是撿來的)
       WD 80G 一顆(之前留下來的,7200轉 撐了10幾年 )
風扇 12*12 兩顆 18*18 一顆

除了硬碟有兩顆是撿來的,其他大多數都是用買的,那不然就是之前留下來的

网友B:
...說真的!!!我還真的不熟UI的關機程序
畢竟我的機器沒有一台有GUI!!!SORRY

楼主:
引用 网友B:
...說真的!!!我還真的不熟UI的關機程序
畢竟我的機器沒有一台有GUI!!!SORRY ...

感謝你臘
我現在對文字模式還是要常翻鳥哥
那不然打錯就...

网友:
打錯?!!(說真的常用指令也沒幾個ㄟ)!!

而且又不需要打那麼完整的指令!!!有快速魔手可以用阿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關機程序阿... 用圖形介面,按下關閉電腦
就看到寫著Shutting Down...
就這樣

下shutting down前最好如macliu大大所說
要先下幾次SYNC
SYNC作用是讓運作中資料寫回硬碟~以免資料損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shutting down前最好如macliu大大所說
要先下幾次SYNC
SYNC作用是讓運作中資料寫回硬碟~以免資料損壞 ...

好的,趕快記起來
SYNC SYNC SYNC
是這樣打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趕快記起來
SYNC SYNC SYNC
是這樣打嗎?

錯!!
1.大小寫不同.....你可以試著打大寫的SYNC看看會怎樣?
2.多個指令之間要用個符號分開, 至於是什麼符號, 麻煩自己找答案 (也請大家不要告訴他, 愛之適足以害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錯!!
1.大小寫不同.....你可以試著打大寫的SYNC看看會怎樣?
2.多個指令之間要用個符號分開, 至於是什麼符 ...

我知道是小寫... 但是LINUX的酷注音要切換很麻煩,用大寫打
我好像找到答案了,是不是用分號?
sync; sync; sync;

网友B:
....哈(看到上面po文,我總覺得我錯了)
故意用大寫...『對不起,千錯萬錯都是我....』

不開玩笑!
只是那天晚上我懶得切換大小寫
但他自己有找到一半的答案!我想已經算是不錯了
但重點還是在於....到底限在學這些適不適合他?
土師父...能夠有多少成長?
Linux的重點就是在於觀念,而不是照本宣科....
你灌MySQL會掛掉,回頭想想原因是甚嘛?
因為你FDISK應該是採用AUTO@
所以系統只有自動切割/boot、/、swap這三個磁區!!
他忽略了空間的分配要搭配系統用途這個重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看到上面po文,我總覺得我錯了)
故意用大寫...『對不起,千錯萬錯都是我....』

MySQL會掛掉找到原因了... ,有去改到設定
FDISK怎麼改手動呢?
我硬碟切割如下:
BOOT給200M
SWAP 給1.6G
/根目錄 給39G
HOME 39G (反正空間夠大,有兩顆)

网友:
你的SWAP為什麼是設為1.6G???
你的/根目錄 給39G又是為什麼???

鳥哥裡面的基礎你都沒有好好看好好學喔???

网友B:
swap了不起實體記憶體的2倍...就夠用!

HOME 39G (反正空間夠大,有兩顆)???
所以你是用LVM?

楼主:
引用 网友B:
swap了不起實體記憶體的2倍...就夠用!

HOME 39G (反正空間夠大,有兩顆)???

swap給1.6g是因為兩倍的關係,會有0.6是沒有算清楚所以就多給的 數學不好...
給39G是因為磁碟機用80G,即使用爆了也有另一顆40G的
到時候在做LVM就行了

网友B:
你目前的格式代號!是83還是8e?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目前的格式代號!是83還是8e?

格式代號?
可以請老師解釋一下『格式代號』嗎?

网友B:
~~何不自己上網查查看呢?!
假如你連格式代號(partation id)都無法解釋!
那滿糟糕的

『ps:可能中文翻譯的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何不自己上網查查看呢?!
假如你連格式代號(partation id)都無法解釋!
那滿糟糕的

其實你說"格式代號"我也看不懂是什麼耶....
是後來看到你寫了"Partition ID"(你有拼錯字)才看懂....

重新幫你翻譯一次....
Partition ID = 磁碟分割區ID

To ling751am:
另外出功課給你做吧....
解釋名詞:
什麼是Partition?
什麼是Partition Table?
什麼是Partition Function?
什麼是Partition Scheme?
如何建立Partition?
使用Partition的優點?
使用Partition的缺點?

网友:
在前面21樓看到「你目前的格式代號!是83還是8e?」,看到後面說83、8E很直覺就想到是硬碟分割區的ID了,也會是說檔案系統ID(files ystem id)。

网友:
哈!!...抱歉~~~
因為回覆時我腦袋中打結!
到底是要打中文、還是英文...
畢竟做SI做久了,其實用英文表示比較習慣,所以一時間翻譯出來的中文也怪怪的...!
另外!#25
你可能要先區分Partation ID & FileSystem ID的差異
說真的我沒聽過FileSystem ID....

當然這組ID是代表檔案系統感覺沒有錯...
但我換個方式反問
在Linux使用fdisk /dev/sda...
已經create new partation後...
在裡面edit partation id

試問...這時這一個分割區(partation)是否已經有檔案系統(File System)?....

网友:
我想s10274chen想表達的應該是"Partition的System ID"吧....
其實這就是我們一般在說的"Partition ID"....
File System(檔案系統)是在Partition已經建立完成後的事情了....
要修改Partition ID則又是在File System已經建立起來之後的事了.....

网友C:
有一本書叫做
linux 架站實務 旗標出的 施威銘研究室 著
你可以買來看看
先照書的動作一步步做
做成功再研究
建議用書中附的光碟
熟了再自己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本書叫做
linux 架站實務 旗標出的 施威銘研究室 著
你可以買來看看

好的
感謝各位
還有HWJ大推薦的書
問題解決囉!

网友B:
忍不住又想吐巢一下....
當你願意花時間把鳥哥整個網站看完
我想比那些"旗標"寫得爛書來的有用...

而且鳥哥又是業界的名師
雖然都已經應邀出過兩本書也再版...
但他卻一直更新他的網站資料(比印刷板還新)

我以前帶比賽選手
也是讓她們在課餘時間研讀鳥哥的網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忍不住又想吐巢一下....
當你願意花時間把鳥哥整個網站看完
我想比那些"旗標"寫得爛書來的有用...

這點我贊同....
旗標的書我買過不少本....當然其中也包含施明威的....
不過書裡的內容說白一點,看來看去就那幾招....
對初學者來說是還OK....
但是也只是會照本宣科....
不如看鳥哥網站寫的,觀念上還比較清楚,當然如果可以直接去聽鳥哥"傳道授業解惑"那就更好了....
花點時間將鳥哥的網站全部看完,可以學到的絕對比施明威寫的書來的更多.....
曾在某研討會上和鳥哥有一面之緣.....的確是個人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忍不住又想吐巢一下....
當你願意花時間把鳥哥整個網站看完
我想比那些"旗標"寫得爛書來的有用...

鳥哥那裡的東西我有些下去實做出來的結果跟他上面的不一樣
真的不知道是哪裡出問題
至於那些旗標的書我會去誠品翻翻就好,不會買下來 (其實是沒錢)

网友:
學習態度!決定一切
如果鳥哥的東西你跟著照做都無法懂
那麼那些垃圾書!!!就可以不用翻了!

你實做(照做)有遇到問題
應該是要提出來問(最好包括你的整個過程作法)
我以前寫書就是因為坊間那些書寫得"照本宣科過半不成功"
回頭檢視過程發現書中太多細節太過於理想化
最後火大自己寫(e-book)
文件詳細到對岸都發mail請我授權他使用在教學領域!

後來因緣際會有出版社找過我
對方也想很明白,只有第一本產出比較累
後來每個月改一些地方就可以在多一本書
雖然錢賺到了卻無法達到我對於品質的需求~~最後就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