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中電學題目

楼主(2012-03-14):
朋友的小孩一直搞不懂的題目..
將四個燈泡L1 L2 L3 L4連接成如上圖所示之電路,試回答下列問題
(1)當開關段開時,哪些燈泡會發亮?
(A)L1、L4   (B)L1、L2、L3   (C)L2、L3、L4   (D)L1、L2、L3、L4

(2)當開關按下時,有哪些燈泡會發亮?
(A)L1、L4   (B)L1、L2、L3   (C)L2、L3、L4   (D)L1、L2、L3、L4

答案分別是A、D,為甚麼?!

网友:
把最上方的線路視為無阻值的話,導線兩端的電壓相等

第一題,紅圈處的電壓要相同,所以L2,L3燈泡兩端無壓降,不會亮

第二題,關上開關後,兩紅圈處電壓要相同,兩綠圈處電壓相同
由圖可知,在兩端都有燈泡負載,所以燈泡兩端有電壓差
其電路相等於 L1,L2,L3燈泡並聯,與L4串聯
L1,L2,L3,L4燈泡兩端都有壓差,所以都會亮

网友:
第一題較簡單,因為L2,L3左右兩端短路,所以只有L1,L4能通電.

第二題看圖較快.

网友A:
這個題目其實會有很大問題 !!

依題意問哪些燈泡會亮 , 我認為會有很大的爭議 !!

因為決定燈炮亮與否 , 不只是迴路上的問題 !!

還有電壓 ,  負載大小 等因素 !!

在這些條件不足下, 所得到的答案一定不正確 !!

我也可以說這些燈炮完全不會 !!   (不是燈泡壞了 , 也不是電池沒電)

我認為教育不該是這樣子!!

如同我問你 [水的沸點是一百度 c ] , 你認為這個答案是對的嗎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個題目其實會有很大問題 !!

依題意問哪些燈泡會亮 , 我認為會有很大的爭議 !!

你講得很對.
我們的教育裡好像只有一種標準答案.
不過在學校的題目,我看呢,你也只能睜一眼閉一眼,別太苛求了.

家裡有小孩曾經讀過小學的應該都知道,學校盡出些要家長才能做的"學生作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講得很對.
我們的教育裡好像只有一種標準答案.
不過在學校的題目,我看呢,你也只能睜一眼閉一眼,別太苛 ...

要是我的話 !! 我一定選 第 五 個答案 1!
自己寫 所有的燈泡 都不會亮 !!
而且我還可以依上面給的絛件做實驗來證明 !!

其實我要講的並不關對錯 !! , 是教育不應該只是重視結果 !!

這不是科學所應有的態度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題目其實會有很大問題 !!

依題意問哪些燈泡會亮 , 我認為會有很大的爭議 !!

因為是''國中理化''所以都是''理想狀態''.....

网友:
老師沒實際經驗所以---------------------------------就有這樣題目

网友C:
我寫過這題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我的話 !! 我一定選 第 五 個答案 1!
自己寫 所有的燈泡 都不會亮 !!
而且我還可以依上面給的絛件做 ...

嗯...說真的現在考卷上很多題目出一堆奇奇怪怪的題目,有人會把燈泡這樣接來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寫過這題目......

這是康X版的題目...................................

网友:
那個不是絕對答案,要是出那個問題,要是有標準答案,我一定會抗議,我一定會老師你不夠水準,我會出你的答案說的出合理就算答對,那樣出代表老師出的有夠沒水準,不要太把他理想化,難怪人家說我們教育太死板

网友:
因為是''國中理化''所以都是''理想狀態''.....
理想狀態在現實不存在

网友A:
這個並不是什麼理想不理想的問題 !!
理想值 , 是表示不考慮一些微小因素 如電線阻抗 !!
電池的內阻等一些因素  , 例如我把同樣的線路 , 同時放大延長為100公尺 !!
那麼結果會是怎樣 !!!

但並不包括應有的條件 , 就如同我舉的例子 , [水一百度c 沸騰] 到底是對還是錯??

一樣的道理 !!

所以說要有一定具備的那些條件 , 才能達到結果 !!

這才是用科學方法看待事情 !!

姑且不論 , 是不是會有人如此接法 !! (其實也無不可)

當然以這個例子 , 老師的目的只是想考串並聯的觀念 !!

立意也是不錯 !!

但是缺少了基本的東西 , 這樣整體的學習反而沒有幫助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並不是什麼理想不理想的問題 !!
理想值 , 是表是不考慮一些微小因素 如電線阻抗 !!
電池的內阻等一些 ...

記得上課時我也會有同樣的問題,老師都說''考慮理想狀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