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 on/off

楼主(2012-03-14):
淺談一下 " on/off "
從字義上來看…是指"開/關" ,換言之…就是將電路做"啟動/關閉"
但在實務上…分"長(定電壓啟動)"及"短(觸發啟動)"
以顯示器為例…長(定電壓啟動)……高壓板的on/off …是由ad 板送一個約3.5v的"正"電壓{註1}(此時作用為"啟動 on"),這電壓一消失高壓板就不動作(此時作用為"關閉 off ")-----在波形表現是"方波"
                      短 (觸發啟動)……  電源的按鍵on/off …當交流電源有進入時,電源板會送sb5v{註2}(待機電源)給ad 板,此時ad 板會經mcu送約3.5v的電壓到按鍵的一端,而按鍵的另一端是接地的,所以…當我們按下開關鍵時,此3.5v電壓因與地導通而降為0 v,而當我們的手放開按鍵時,電壓又會回到原來的3.5v,這一瞬間的動作…對mcu 而言是電位由高而低回到高的變化,我們稱之為"觸發"-----在波形表現是"谷波"

註1 …也有"負電壓" 啟動的模式
註2 …待機電源不一定是 5v ,也有 4v 或 6v 或 12v 的模式

网友A:
>我們稱之為"觸發"-----在波形表現是"峰波

是否應該為谷波才對呢? (低電位觸發)

┐┌ +3.5V...峰
└┘ 0V........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們稱之為"觸發"-----在波形表現是"峰波

是否應該為谷波才對呢? (低電位觸發)

謝謝告知…小弟立馬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