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東元32吋劃面油彩AS-15G換了沒用~

楼主(2012-03-14):
不知那出問題了AS-15G買回換上了怎變成劃面淡淡的..

网友:
問題小條,送修

网友:
可能T-CON不良...

网友:
問題真的不大,爬爬文囉!

网友:
迦瑪電壓異常 ,    小修一下 ~~~~~~~~~~   OK

网友:
T-CON NG   小問題

看T-CON上的穩壓部分是否好的    如果好的

如有AS15-F AS15-G 就換掉那顆

网友:
善用你的手指>>手指會說話

网友:
T-CON的AS-15G壞

楼主:
AS-15G買回~~~拆換中

楼主:
換好了~~一樣耶

网友:
瞎換沒用的 把T-CON的電壓良測一下吧

网友:
除錫...ic中間部...熱風槍....清潔....

网友:
拆下來再焊一次,較快

网友A:
沒意外是沒焊好...
這個AS15對焊工要求比較高一點..小心重焊一次吧
或是找專業的幫忙會比較快一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沒意外是沒焊好...
這個AS15對焊工要求比較高一點..小心重焊一次吧
或是找專業的幫忙會比較快一點

沒錯.說得對.我都不敢出聲.

网友:
我也認為是沒有焊好機會較高---不敢出聲

网友:
建議重銲一次,有機會復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沒錯.說得對.我都不敢出聲.

最近接到一些同行拿來修的...有的pcb斷1~2腳的..還算不錯
目前最高記錄.一整排死一半..死了二排  ><
有的pcb都燒到變黑的..聽說焊法是某位.也有在來這的人教的
風槍450~80吹就可以換了..聽到不知怎回應(別問我是誰)

chgk 大
焊完的4面拍照起來看...這樣大家才可以告知你是否要重焊
或是說說你是在那一區的...看有沒有大大想接手的..這樣比較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近接到一些同行拿來修的...有的pcb斷1~2腳的..還算不錯
目前最高記錄.一整排死一半..死了二排  ><
有的 ...

這顆還好.如果碰到HG這顆.
就要嚴刑侍候.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顆還好.如果碰到HG這顆.
就要嚴刑侍候.

呵...hg就真的要上下一起來了..只有上會很難換

前天..收到一片t370...明明是F 可是上面是HG..聽說是 X修片
到我手上是不過電..修好測試沒油畫..交片..沒去住意是 HG 只知有人修過
沒想到..上電N小時後..油畫了..退修回來看到才知是HG..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顆還好.如果碰到HG這顆.
就要嚴刑侍候.

喔~喔~
雞絲已端上來了喔!

网友:
HG  看了頭昏昏 沒那麼多傢伙 遇到不是換板就是請同行處理了

楼主:
恩~了解有可能沒焊好~~老花眼了再來一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這顆還好.如果碰到HG這顆.
就要嚴刑侍候.

請問gkjnn 大:
AS15-HF  可代用15-G  15-U  15-F 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請問gkjnn 大:
AS15-HF  可代用15-G  15-U  15-F 嗎?

是的.可以.不過為避免生枝節.我是都以原番號使用.
除非是剛好用完或者買不到.才會代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可以.不過為避免生枝節.我是都以原番號使用.
除非是剛好用完或者買不到.才會代用. ...

因為小的剛好碰到一台BENQ ?4242
症狀為影像淡白(之前已有人處理過)!
原IC為15-F ,小弟用15-HF代用...影像皆恢復正常!
但...黑底部份太黑(尤其是晚上的影片)...
對比..亮度...已調整到盡頭...還是無法達到理想的亮度..
因無原新T-CON比對..所以無法判斷是T-CON否是未完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因為小的剛好碰到一台BENQ ?4242
症狀為影像淡白(之前已有人處理過)!
原IC為15-F ,小弟用15-HF代用...影 ...

所以說儘量以原型號替換.
您可以測量迦瑪電壓看看.是否還有異常.
這台4242開機時面板非常燙手.最好加裝風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所以說儘量以原型號替換.
您可以測量迦瑪電壓看看.是否還有異常.
這台4242開機時面板非常燙手.最好加裝風 ...

不好意思再請教gkjnn 大:
T-CON鐵殼蓋是裝上或不裝上較好..(一般我都會拆除..以利散熱...)
不知做法是否有誤?
謝謝指導~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再請教gkjnn 大:
T-CON鐵殼蓋是裝上或不裝上較好..(一般我都會拆除..以利散熱...)
不知做法是否 ...

原廠設計.一定有它的道理.通常我是不會去動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