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ViewSonic VG800b 無背光閃紅燈(完修)

楼主(2012-03-14):
小弟有一台ViewSonic VG800b 變壓器一插上就閃紅燈, 完全無背光, 麻煩大大指引迷律, 謝先

型號

銘板

ad板

ad板左半邊

ad板右半邊

音源處理子板

网友A:
你要先確定你的變壓器是否好的

可能是壞的

先把高壓版的差PIN拔除看是否變成綠燈了

如果有變成綠燈代表你高壓版NG了  吃店重~~當然也有可能是燈管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先確定你的變壓器是否好的

可能是壞的

感謝jack大指點迷津, 高壓排線有拆掉過, 故障狀況一樣.

也測量過下圖小紅圈兩點壓差, 有12.25V, 變壓器應屬正常, 明天再找一顆好一點變壓器試試.

网友:
你的閃紅燈是液晶螢幕的顯示燈閃紅燈嗎?  一直閃爍(一滅一亮)還是一直持續紅燈?

按鍵是好的嗎?如不確定可用尖嘴鉗 或斜口 短路案件2腳 接地跟主端 短路碰一下即可

試看看^^

你AD板一定有5V部分量測5V是否正常

試這把T-CON屏線拔除看是否燈號會正常

楼主:
感謝狼大出手相救, 您連結的參考資料狀況跟小弟的無敵類似, 明天有希望了.
奇怪的是您是VG800, 跟小弟VG800b的AD板幾乎一模一樣, 小弟用google找痞酷的vg800b只找到http://bbs.pigoo.com/thread-22058-1-1.html 這篇, 但AD板卻不一樣, 真是怪怪.

网友:
這些換好約可以完修9成!
單然也有例外!
如果不想換那多顆.就須看你功力!

网友:
我也有一台這樣
橘框 用吹風機 吹個 5~10秒 就正常了
冷機時 要開就又這樣了

楼主:
果然跟狼大發的實例一模一樣, 不過小弟的三用電錶太兩光, 看不出5V有變化, 所以直接跟狼大一樣把5V相關電容全換, 但小弟電容種類不多, 所以全換100uF/25V, 完修!

先並聯一顆100uF/25V電容, 不再閃爍紅燈了, 可以控制on/off, 圖中亮綠燈(看起來像綠快變橘)

故障電容與換好的電容合照

換好的電容近照(跟狼大焊的比起來像狗啃的一樣)

完修簡易測試圖

网友:
引用 楼主:
果然跟狼大發的實例一模一樣, 不過小弟的三用電錶太兩光, 看不出5V有變化, 所以直接跟狼大一樣把5V相關電容 ...

恭喜!!兩光三用電表~~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若要更耐用可以考慮進行全盤更換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B:
真是利害,把固態電容換了就可以了,真神奇。完修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是利害,把固態電容換了就可以了,真神奇。完修真好。

那種不是固態電容喔!!

是一般的SMD的電解電容!!!

网友:
今天上線~&^^看到你完修了

恭喜你^^

网友:
mylee320 大大   恭喜完修
狼大的實例 真的很好用 又可學到很多的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