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 1084-0520AL可以找什麼替代

楼主(2012-03-15):
請教 1084-0520AL可以找什麼替代
不好意思  有翻過舊文 不過 沒看到0520AL 所以 不知道 是不是都一 樣

网友:
您這顆應屬於ADJ版本,第三腳應是接電阻

网友A:
1084有非常多的生產廠商 基本上多指LDO 5A這一型 一般都可以共用
有區分固定電壓 或 ADJ
看看前面代號找一下datasheet看一下 比較安心
LSP1084
AIC1084
AMC1084
AME1084
AMS1084
APL1084
AP1084
APE1084
B1084
CM1084
FAN1084
G1084
GS1084
H1084
IL1084
IRU1084
KD1084
LT1084
L1084S5
OCP1084
EZ1084
SC1084
LM1084
LD1084
TS1084
SPX1084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84有非常多的生產廠商 基本上多指LDO 5A這一型 一般都可以共用
有區分固定電壓 或 ADJ
看看前面代號找一 ...

怕 換錯 所以 拍張照片

网友:
這個聲寶32吋的ad板用很多,網路有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