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完不會亮了?

楼主(2012-03-15):
小弟遇到一個問題,在麵包板上並聯50幾顆白光LED都會亮

但是怎麼把它們焊接起來就不會亮了,連10顆都不會亮n_123|

有哪位大大知道這個問題在哪裡嗎= =?感謝~

网友A:
並聯50幾顆喔, 加多少電壓? 50顆要1A電流才夠亮吧
會不會全部燒壞了呀.量一下LED兩端的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並聯50幾顆喔, 加多少電壓? 50顆要1A電流才夠亮吧
會不會全部燒壞了呀.量一下LED兩端的電壓. ...

兩顆AA電池所以DC3V,在麵包板上是不太會亮,那沒關係,
遇到的問題是在麵包板上會亮,焊接起來就不會亮了,

之後我有把一顆一顆都拆開,DC3V去接單一顆,每一顆都會亮,
所以應該都不是燒掉~

网友A:
3V是不會把LED燒掉, 對白光LED來說有點低,一般要3.6V~4V吧.
量一下並聯10顆時,LED兩端的電壓.如果太低就不會亮.

网友:
你要並聯那麼多LED....
首先要考慮壓降....
每多一顆LED就等於多一顆電阻....
五十幾顆LED並連等於接上了一顆大電阻....
電壓如果不夠,就不會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V是不會把LED燒掉, 對白光LED來說有點低,一般要3.6V~4V吧.
量一下並聯10顆時,LED兩端的電壓.如果太低就不 ...

焊接完降壓降蠻多的,我用三顆4.5V降到變成0.7V

但是到底是什麼原因讓他降壓降這麼多呢?在麵包板怎麼不會降壓呢?

線的問題嗎?我是用26AWG單芯下去把焊接的~

我也有試過不用線去焊接,直接用LED接腳下去接也是一樣這樣~

网友B:
引用 楼主:
焊接完降壓降蠻多的,我用三顆4.5V降到變成0.7V

但是到底是什麼原因讓他降壓降這麼多呢?在麵包板怎麼不 ...

你手上有沒有電錶?? 量一下焊完的成品..

1. 並接電錶, 用電壓檔量看看是不是電壓整個都被拉掉了..
2. 串接電錶, 用電流檔量看看是不是有達到工作電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手上有沒有電錶?? 量一下焊完的成品..

1. 並接電錶, 用電壓檔量看看是不是電壓整個都被拉掉了..

46顆白光,DC3V
測試:電壓:0.7V,電流1.2A

1.電壓整個都被拉掉了~
2.電流有達到工作總電流~

网友A:
這3顆是新電池嗎?
會不會是電池沒電了,所以無法提供足夠的電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3顆是新電池嗎?
會不會是電池沒電了,所以無法提供足夠的電流.

新的~勁量電池~

网友:
用20分鐘就會沒電了...
再換全新的電池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46顆白光,DC3V
測試:電壓:0.7V,電流1.2A

牛覺得你是要做光劍的, 但你的測量法可能是有錯的...
二顆電池的電流應該到不了1A以上...
電壓壓降的太嚴重, 還有這樣的大電流輸出?? 會不會是短路??

網路上找的網頁, 參考看看唄!
http://blog.yam.com/robberlee/article/13142365

网友:
你有沒要考慮用串並聯方式.改用9v電池

网友A:
3顆AA新電池4.5V,要點亮10顆並聯的白光LED,至少也可以撐個幾十分鐘.
還真是令人想不通.
你該不會是用大瓦數的白光LED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3顆AA新電池4.5V,要點亮10顆並聯的白光LED,至少也可以撐個幾十分鐘.
還真是令人想不通.
你該不會是用大瓦數 ...

一般的LED而已,不是大瓦數的LED

网友:
不然量一下電池流出的電流,看看是不是異常.
10顆並聯白光LED應該在350mA以內.

网友:
電池正電先接一顆1.5歐姆2W,再接到到10顆並聯的白光LED看看.

网友:
查查看是不是有LED接反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46顆白光,DC3V
測試:電壓:0.7V,電流1.2A

DC3V = 2顆電池....
接了46顆LED後....
電流1.2A <====你不會覺得奇怪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DC3V = 2顆電池....
接了46顆LED後....
電流1.2A

我再重新用其他方是好了~

网友:
1.焊接不良斷路
2.焊反了
3.焊接時間過久LED損壞

网友:
我也覺得有接反了 而且應該不止一顆..

网友:
46顆LED併聯,總耗電量1.2A等於一顆26ma很正常
少數LED如果極性反了,也不影響其他LED點亮
只會造成個別LED不亮而已
建議樓主
把LED分成數組併聯
例如10顆併聯共4組+6顆一組
確認每一組的併聯都沒問題了
再全部併聯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