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隻鳥 VX912,此問題三分之二會偏白

楼主(2012-03-15):
三隻鳥 VX912,此問題三分之二會偏白
手拍一拍就變好!!
時好時壞!!
這是T-CON還是面板??
如照片紅線以下偏白三分之二會偏白,紅線三分之一正常以上

网友A:
倒數計時!
看開點!
準備找 土公阿←(台語)

网友B:
會偏白是燈光有亮,但面板沒遮光,上半部又正常,這要實際檢查了, 隔空抓藥太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數計時!
看開點!
準備找 土公阿←(台語)

抱歉!照片還沒貼出來~~先初步解釋!!下班有遇到會在更新!!
大大您的意思!!代表是"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會偏白是燈光有亮,但面板沒遮光,上半部又正常,這要實際檢查了, 隔空抓藥太難了! ...

是有畫面!!抱歉!照片還沒貼出來~~先初步解釋!!下班有遇到會在更新!!
確定背光無問題!!
如口述:
紅線以下偏白三分之二下會偏白,紅線三分之一正常顯示以上
手拍一拍就變好!!(打螢幕)
可能畫面又正常...如果是整個螢幕問題!!可能是AD或是T-CON
但只有偏白三分之二下會偏白,紅線三分之一正常顯示以上!!感覺是T-CON....
請問大大要檢查哪裡??

网友C:
這類故障一般是面板已經有問題了

网友D:
有可能T-CON空焊  補焊看看吧

或是拆開輕押面板軟排 (TAB/COF)看看 <==如果是這裡 無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類故障一般是面板已經有問題了

狼大:意思面板NG~~無解(對業餘來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T-CON空焊  補焊看看吧

或是拆開輕押面板軟排 (TAB/COF)看看

嗯!!謝謝~試看看..成功在發實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