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較電子零件MOSFET特性差異點IRL640A與IRF640A

楼主(2012-03-15):
各位先進前輩們.

這2個從規格表上看起來好像一樣.但是編號不一樣.是否有什麼差異處.
請指點迷津.感謝.3Q.阿禮加多.

BVDSS = 200 V
RDS(on) = 0.18W
ID = 18 A
TO-220

www.datasheetcatalog.org/datasheet/.../IRL640A.pdf
www.datasheetcatalog.org/datasheets/.../283837_DS.pdf

网友A:
那些資料不知是否從別的論壇Copy過來的,不能用,因為一般的論壇都會將長網址消掉一些再顯示,你若直接Copy,就會這樣,以後Copy類似資料時,記得要在想要Copy的網址上,按滑鼠右鍵,用Chrome的再選"複製連結網址",用IE的再選"複製捷徑",最後再按滑鼠左鍵.

>RDS(on) = 0.18W
RDS(on) = 0.18Ω

兩者的重點在於Vgs的電壓不同,請注意datasheet的Page 5.

IRL640A - 用於Vgs = 5V的Logic Level或5V的Mcu等用途.
IRF640A - 用於Vgs = 10V.
其它的重點,請自行比對.

IRL640A datasheet :
http://www.datasheetcatalog.org/datasheet/fairchild/IRL640A.pdf

IRF640A datasheet :
http://www.datasheetcatalog.org/datasheets/270/283837_DS.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些資料不知是否從別的論壇Copy過來的,不能用,因為一般的論壇都會將長網址消掉一些再顯示,你若直接Copy,就 ...

感謝scottwang大大的指導.原來是5V的Logic Level或5V的Mcu等用途 <==這裡

真是如提糊灌頂.哈哈真是太好了.我一直弄不清楚...

確實是連接TTL電路 5V輸出.

感恩喔.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