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液晶螢幕一閃即逝的問題

楼主(2012-03-15):
我室友的液晶螢幕  最近都剛開機時閃一下(有正常畫面)  然後就滅掉了  請問是哪裡有問題啊

更新  我晚上再把他那台拿來  請稍等

3/16  6:36更新
奇美的CMV938A  我剛剛被這螢幕婊到了...想說拆拆拆拆拆  把羅斯都拆下來
然後看到有卡損就把他撬開....結果把前面板拔開了= =
手邊沒相機  等等去借拍照的來拍...

3/17  am1:53更新
拆機發現三個電容爆掉~
不巧這邊電子材料行假日沒開...
所以   待續~~

3/18 PM 1:10  換了三個爆掉的電容  完修...
分別是220UF/25V  兩個  跟   1000UF / 10V  一個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269087903172733&set=a.269087143172809.64000.100002145772833&type=3&theater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269088216506035&set=a.269087143172809.64000.100002145772833&type=3&theater

网友A:
應該是電源版問題吧 電容 看有沒有凸

門外漢 請聽聽別人的意見

网友B:
電源板  上電容爆獎 OR 電晶體 貫穿 OR燈管 壞了引起高壓保護 斷電

网友:
還是先拆了外殼來看看吧,有圖有真相

网友C:
被大家講光了!!
再補上~~
把品牌跟型號打出來....!!

网友:
問題點都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電源版問題吧 電容 看有沒有凸

門外漢 請聽聽別人的意見

有在看了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在看了阿

^^ 其實 你沒拆開來看 也沒照片 也沒說品牌 其實大家想幫你 也沒辦法 給你真正的答案!
我也是新手 也在學習中 我們一起努力加油吧! 痞酷帥到掉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電源版問題吧 電容 看有沒有凸

門外漢 請聽聽別人的意見

奇美的CMV938A  我剛剛被這螢幕婊到了...想說拆拆拆拆拆  把羅斯都拆下來
然後看到有卡損就把他撬開....結果把前面板拔開了= =
手邊沒相機  等等去借拍照的來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源板  上電容爆獎 OR 電晶體 貫穿 OR燈管 壞了引起高壓保護 斷電

奇美的CMV938A  我剛剛被這螢幕婊到了...想說拆拆拆拆拆  把羅斯都拆下來
然後看到有卡損就把他撬開....結果把前面板拔開了= =
手邊沒相機  等等去借拍照的來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被大家講光了!!
再補上~~
把品牌跟型號打出來....!!

奇美的CMV938A  我剛剛被這螢幕婊到了...想說拆拆拆拆拆  把羅斯都拆下來
然後看到有卡損就把他撬開....結果把前面板拔開了= =
手邊沒相機  等等去借拍照的來拍...

网友D:
樓主… 看您的文…很累… (火星文太多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樓主… 看您的文…很累… (火星文太多了) !

抱歉....
還有螢幕已經收到了XD

楼主:
已完修....報電容三個

网友:
不過剛看了一下照片~它跟CMA946A 的電源板子一 模一樣n_163|
旁邊那塊驅動版子不一樣而己
但這兩塊有何差別呢?

CMA946A

CMA946A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完修....報電容三個

樓主…這片板子雖是無鉛的……
但在實務上…還是強烈建議您,一定要全板再補鍚,並注意大電流的腳位(靠近輸出pin的2個電感及背光區的鍚點是否老化變色),且最好將所有的電解電容及一次側的小電解電容一次性的全換新!
ad板部份…固態電容換新(可以換成電解電容),還有dc to do 的焊點也補焊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樓主…這片板子雖是無鉛的……
但在實務上…還是強烈建議您,一定要全板再補鍚,並注意大電流的腳位(靠近 ...

請問  是補有電源那一塊還是兩塊都補阿

网友D:
引用 楼主:
請問  是補有電源那一塊還是兩塊都補阿

抱歉…
我不知您指有電源的是那乙塊…???
還有那二塊是指那二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抱歉…
我不知您指有電源的是那乙塊…???
還有那二塊是指那二塊…???

是補左邊電源的那一塊嗎  因為右邊那塊輸出要補很像..有點困難...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抱歉…
我不知您指有電源的是那乙塊…???
還有那二塊是指那二塊…???

他說的意思應該是只補P+I板或是P+I板跟AD板這2塊都要補~~~~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補左邊電源的那一塊嗎  因為右邊那塊輸出要補很像..有點困難...

樓主…這片板子雖是無鉛的……
但在實務上…還是強烈建議您……
1 ……P+I板(左邊的板)一定要全板再補鍚,並注意大電流的腳位(靠近輸出pin的2個電感及背光區的2個mosfet 鍚點是否老化變色),且最好將所有的電解電容及一次側的小電解電容一次性的全換新!
2 …… ad板部份(右邊的板)固態電容換新(可以換成電解電容),還有dc to do 的焊點也補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