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被嚇到...還是很不習慣

楼主(2012-03-15):
每次...只要頁面轉動的距離剛好轉到這樣
我都會被嚇到...以為好多板都被刪掉了
這廣告的位置也太剛好了吧...

网友A:
這幾天都在測試那裡比較方便大家點閱,又不會影響閱讀的地方,也謝謝你反應這個問題,我把它拿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幾天都在測試那裡比較方便大家點閱,又不會影響閱讀的地方,也謝謝你反應這個問題,我把它拿掉了。 ...

現在很多都是寬螢幕
可以放右側看看

楼主:
恩恩~左右兩側+1
但是不要有那種還會跑出來播動畫的...還要手動去關
那種很煩...YAHOO新聞科技版就常出現

网友B:
我沒有寬螢幕.....
我都是撿回來修好繼續用的.....
目前還沒有機會撿到寬螢幕機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沒有寬螢幕.....
我都是撿回來修好繼續用的.....
目前還沒有機會撿到寬螢幕機種..... ...

我也是習慣用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