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面板V420H1-L07的畫面偏暗(已解決)

楼主(2012-03-15):
各位前輩大家好
小弟手邊有幾片電視屏(型號是V420H1-L07), 使用公板測量時,測出來狀況都偏暗,覺得很奇怪。於是上網找了資料,上面寫說高壓板1~5腳為24V、6~10腳為GND、11腳為Status、12腳為E_PWM、13腳為I_PWM,、14腳為BLON, 小弟前面測試時只有接了1~10腳和14腳,但都偏暗,後來往12腳或13腳送電,面板的亮度就提高了。
想請問大大,這樣接法可行嗎?還是有正確的接法?11~13腳位是什麼做用的?

网友:
11腳應為背光電路工作狀態輸出
12/12的E/I PWM,因為電視背光電路的調光方式並非液晶螢幕常見使用電壓變化來調整,而是送入改變DUTY CYCLE(任務週期,簡稱DC)的脈波,DUTY CLCYE改變時就會改變背光電路輸出進而改變燈管亮度,如果送高電位就是DC=100%,此時背光電路會全輸出

楼主:
感謝狼大的回答!

請問12腳 E_PWM (External PWM Control Signal 外部PWM控制信號)
    和13腳 I_PWM (Internal PWM Control Signal 內部PWM控制信號)
一個外部、一個內部,但送電都會提高亮度,這兩腳會有什麼區分嗎?

网友:
Internal PWM Control Voltage  0V 最暗  3V左右最亮,請參考規格書。
External PWM Control Voltage  2V~5V 電壓會啟動,亮度由DUTY CYCLE決定。

沒記錯的話 External PWM  優先於 Internal PWM,使用哪個決定於AD板用哪個控制,量一下有沒有DUTY CYCLE的頻率就知道了

网友:
感謝SUNEKU兄的補充,現在LED背光面板也開始使用PWM方式控制亮度了

楼主:
經過 狼大 和 SUNEKU大 的解釋,小弟已完全了解了。
非常感謝大大的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