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acer 6920G Toshiba A200 M200通病 NEC OE128大電容問題

楼主(2012-03-15):
請問acer 6920G Toshiba A200 M200通病 NEC OE128大電容問題
開機會自動斷電,或系統灌不起來,花屏等
這顆OE128 NEC大電容目前我手邊沒有
我看有人用6顆330μF 6.3V併聯。
OE128這顆大電容是1200μF 2.5V

我手邊目前有330μF 2V 跟220μF 4V
請問 我用6顆330μF 2V併聯比較好,還是8顆220μF 4V併聯比較好
還是乖乖的去網路買6顆330μF 6.3v?

网友:
惠民不是有賣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4860244676&
站上團購跟團就搞定。

网友:
乖乖去買比較好~
上星期才剛買500顆@@"

网友:
阿水 大大看來是 大盤@@"

楼主:
阿水大大 能分個10顆賣我嗎  cccccccccccccccc

楼主:
阿水大是直接買NEC  OE128嗎

楼主:
阿水大大 我有傳訊息給你了。有看到嗎?
我買30顆。另外請問有沒有12v 5a的液晶變壓器我買6個。
想問你轉帳帳號

网友:
還是330U 比較好 免得吹壞板子

网友:
上拍賣找有人賣

网友A:
既然要網購為何不換相同的元件呢!!

按照原訂規格修復是比較好的吧!!

畢竟電子零件的特性都各有不同,代換只是權宜之計,長久下來難保不出其他問題??

個人淺見,不吝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要網購為何不換相同的元件呢!!

按照原訂規格修復是比較好的吧!!

其實早期至今的設計都是採用一般的鉭值電容
從相同965系列北橋可支援的CPU下
您有看過但質電容故障的嗎?

此超級電容會有故障的問題是容值會降到幾乎沒有
但是鉭質電容會有故障是直接短路掉

若以超級電容的壽命來說~頂多3~4年
若以鉭質電容的機種~3~4年的修過顯卡~CPU供電也還沒故障不是

所以...替代的原則是換比原產品設計的零件更耐用
規格係數更好~使用年限更高為原則呀!
好的鉭質電容係數不亞於固態電容
此篇是狼大以固態電容改裝VCORE供電
可以參考看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highlight=8920

小弟近期代工的顯卡MARTIX GTX570與GTX580也是採用超級電容0E907
而超級電容的重點是...節省空間
空間節省了~但不耐用呀...(汗)

网友(2012-06-02):
引用 网友B:
請問還有東芝的m200~NEC OE128大電容嗎?有意要購買,還是有大大肯幫忙換?住台中^^ ...

直接用6.3V330坦電取代 安全又有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這個是要買那一牌的?還有他要怎麼連接?可以教一下嗎?謝謝!

站內有很多例子可以參考啊
比方說這個
或是說本文也是一個參考 但你要先有設備耶 熱風槍 烙鐵 這些...沒有的話 我還是建議給人家處理
免得越用越慘...

网友:
要自己更換的話去Y拍或是沒屋頂的 找6.3v33ouf 鉭電
我是都跟這間買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3062587703
你可以參考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