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把CRT接數位電視盒 當電視用

楼主(2012-03-15):
小弟撿到一台CRT(飛利浦17吋),測試後發現顏色非常亮麗,
於是興起把它接上電視盒(第四台的),發現畫質還不錯(唯一缺點就是它有屁股 = =)

剛好有位親戚,家境不是很好(老人家),家裡也沒有接第四台,興起一個念頭,想要把這台CRT接個數位電視盒給他家用,
但我現在遇到一個問題,就是每次看電視都要把螢幕打開(走過去開),然後再用遙控器打開數位電視盒做選台觀賞動作,
這對他老人家來說似乎是個比較麻煩的地方(我想要改成只要開電視盒就可以觀賞,不用再走過去開關螢幕)

目前想到做法有2個
1. CRT永遠打開不要關(測試過,若沒有訊號進入,CRT會自動轉為待機 亮橘燈,耗電量大概0.05A)  但這樣CRT永遠處於開機狀態,會不會影響壽命?

2.在電視盒上動手腳,拆開電視盒,找ON/OFF訊號,外接繼電器,讓CRT和電視盒做同步開關動作...

目前想到只有這2個做法,有大大有點子或是有經驗的嗎? 可否分享一下?

PS:我想問一下,數位電視盒的天線可以自製嗎? 畢竟DIY省錢...
    再問一下,有推薦的數位電視盒嗎?(要有VGA輸出的,老人家用,越簡單越好...)

网友A:
DIY數位電視天線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496&t=99913&p=1

我也有做一組,效果不錯,我很滿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Y數位電視天線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496&t=99913&p=1

非常感謝您的分享,我想要問一下,你住宅旁邊有高樓建築擋住嗎?

网友:
我以前外宿這是這樣做 !!

螢幕做待機 , 直接用遙控器打開 數位電視盒 就可以使用了 !!

网友B:
找類似全多關 省電節能 電源延長線的產品,不需要將電源插頭拔除,就能節省副插孔100%的待機電源,將數位機上盒電源接主插孔,螢幕接副插孔。

用"數位電視盒 VGA "及"數位電視盒 d-sub"搜尋可以找到,在拍賣網站也可以找,底下是其中一個,不過遙控器有問題,要自己想辦法維修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1272790508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類似全多關 省電節能 電源延長線的產品,不需要將電源插頭拔除,就能節省副插孔100%的待機電源,將數位機 ...

感謝你提供的那個延長線資訊,感覺不錯,不過不知道價位如何...畢竟小弟也沒有很多錢 = =
至於電視盒,遙控器部分小弟是大概知道有可能是那種故障,應該是可以修好.

但是差不多價位,小弟有看到另外一款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7024627596
不知道有無人使用過 可以分享?

网友C:
連動延長線可能感應不到電視盒的耗電

如果電視盒有指示燈,會在開機後點亮,可以用這指示燈透過電路去驅動繼電器或SSR來開啟/關閉螢幕電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連動延長線可能感應不到電視盒的耗電

如果電視盒有指示燈,會在開機後點亮,可以用這指示燈透過電路去驅動 ...

對! 目前小弟也偏向這個想法,用繼電器來開啟/關閉螢幕...
詳細作法可能要等買數位電視盒才能試試看...

网友:
將數位電視盒及CRT號螢幕插入同一個附有開關延長線的插座上,使用時將開關打開即可使用了。

网友D:
將數位電視盒及CRT號螢幕插入同一個附有開關延長線的插座上,使用時將開關打開即可使用了。
他要遙控---------------開啟時一起開

我的方式事是我有報廢的電腦電源供應器
就用機上盒led當起動信號------------起動電腦電源供應器----輸出12v加個繼電器--控制電視電源
我這樣做的原因是我電漿電視太熱了---------電腦電源供應器輸出12v給風扇用的

這樣好複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將數位電視盒及CRT號螢幕插入同一個附有開關延長線的插座上,使用時將開關打開即可使用了。
他要遙控------ ...

的確有點小複雜,目前想到的方法 大概偏向 取出電視盒ON/OFF信號,過繼電器,開啟/關閉 電視電源.

网友E:
我是用這個,蠻不錯的。可以參考。$230
分離式開關 遙控開關 無須拉線即可開關電源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9171081493

楼主:
突然想問一下,如果要看無線的電視,一定要用數位電視盒嗎? 普通的電視盒不行嗎?(例如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e58925060?u=Y1611986791  可以嗎?)
PS:現在的電視盒不是都有掃描台數功能,把第四台輸入改接天線,這樣收不到數位電視的訊號??

再問一下,假設 傳統CRT永遠都開機(但 電視盒沒開,所以CRT是待機狀態,這樣對CRT壽命會損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是用這個,蠻不錯的。可以參考。$230
分離式開關 遙控開關 無須拉線即可開關電源
http://goods.ruten.com ...

我也是用類似這個同時開啟電視盒與液晶螢幕.
不過,因為是某一年的股東會贈品,不要錢.....

网友F(2012-04-22):
我也發現一個介紹DIY四菱形數位天線的網頁
http://blog.sina.com.tw/library/ ... &entryid=621587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發現一個介紹DIY四菱形數位天線的網頁
http://blog.sina.com.tw/library/article.php?pbgid=31475&entr ...

非常感謝您的提供... 這個確實有搞剛.  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謝您的提供... 這個確實有搞剛.  哈哈~

雖然厚工,但很粗勇

网友:
頭香大大分享的DIY數位電視天線非常棒,小弟有做過很好用,我是用金屬的矖衣架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