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洋變頻冰箱SR-515GXV不能除霜

楼主(2012-03-16):
三洋變頻冰箱SR-515GXV不冷, 檢查冷排整片結滿冰霜 ,檢查感溫器有兩個, 右邊2.3K ,左邊2.9K ,電熱管測量好的 ,控溫保險絲好的, 再來不知如何檢查(求助)各位大大...謝謝
參考tsao0427大的[電冰箱] DC直流變頻冰箱(第2集)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extra=#pid339777後再檢查壓縮機.送風馬達運轉正常,庫內燈會亮...不知那裡出問題

网友A:
化霜感溫器壞了! 左邊那一顆是化霜的,右邊是庫內溫感溫器
底下這份資料給你參考,你看溫度阻值對照表,如果是2.9K的話相對應的溫度是16度C,你覺得在那種情況下有可能只有16度C嗎 ?
至少都要有30K~40K左右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化霜感溫器壞了! 左邊那一顆是化霜的,右邊是庫內溫感溫器
底下這份資料給你參考,你看溫度阻值對照表,如果是 ...

感謝tsao0427大...你發表(溫度阻值對照表)我有參考 ,由於第一次修理無經驗 ,右邊2.3K ,左邊2.9K ,是再人工除霜後測得的數值.....後來查到冷藏室左右門 ,中間的活動長條內部的彈簧斷掉, 造成門不密合, 不知是否這樣造成不冷結滿冰霜.. 今天去檢查已經會冷了及換上 中隔板R立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