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優派ViewSonic VX2235wm-4 接信號源後無法顯示正常畫面維修實例

楼主(2012-03-16):
1.型號
2.接信號源後啟動電源鍵無法顯示正常畫面,只出現如圖畫面,電源藍燈5秒後轉為
橘燈螢幕黑屏休眠。
3.外殼拆開一半馬上聞到小強強烈的氣味,趕緊拿到戶外拆開並消滅它們(屍橫遍野)。
4.整個機殼內部、鐵框、電路板都被污染,全部拆解水洗烘乾再維修,不然實在修
不下去因為很噁心。
5.先檢查P/I板電容OK(上次修過一次同型機的經驗,合美牌HERMEI的電容品質還可
以又多又大顆,用電容錶測試容量又足,剪開外殼檢視素子未變黑電解液也很充足
,所以這次就不更換了),背板銲點重點式補銲OK。
6.根據維修經驗OSD不受控或控制異常,應先檢查按鍵開關-->阻抗太高更新*5,

再來就是A/D板上的EEPROM(24C16)了-->更新後接信號源啟動電源已可顯示正常畫面
,為了A/D板IC電源供應穩定性所以要把電容全部換新*9(3顆100μF/16V-->提升為330μF/16V)。
7.合照
8.面板型號
9.進入工模(2鍵 + 電源鍵-->藍燈亮同時放開-->再按1鍵)-->做一次EEPROM INIT
10.完修測試

网友:
原來  小強才是防礙資訊之防礙資訊發展的禍源...  小強的氣味  真低 加熱後  味道真是很難忍受..真想把東西直接砸掉...[幸好我還有理智 為了荷包著想]~~

网友A:
請問WET大
EEPROM(24C16)~這一顆換全新或是換拆機品?都可以嗎??
另外還要重新燒入程式嗎?
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WET大
EEPROM(24C16)~這一顆換全新或是換拆機品?都可以嗎??
另外還要重新燒入程式嗎?

只要是良品都可用,不用燒入程序,開機後MCU會將程序自動寫入。
代用原則:容量等於或大於皆可代用,小於不能用(容量不足無法寫入完整資料形同故障)。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
小強威力驚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是良品都可用,不用燒入程序,開機後MCU會將程序自動寫入。
代用原則:容量等於或大於皆可代用,小於 ...

謝謝!!
所以只要拆機品或是購買新品直接換上就好??
那我應該備一些EEPROM~不然遇到沒IC換!
感恩解講..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是良品都可用,不用燒入程序,開機後MCU會將程序自動寫入。
代用原則:容量等於或大於皆可代用,小於 ...

忘了問!
這EEPROM~是要用焊槍還是熱風槍??做拆跟焊??

楼主:
用一支40W烙鐵(銲槍)即可完成拆跟銲。:)

网友(2012-04-16):
感謝大大教學阿
剛好這禮拜我找到這些例子
讓我知道我的VX2235還有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