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風扇 4uF的起動電容能改為較大的嗎? "已解決"

楼主(2012-03-16):
症狀: 原廠是4uF的起動電容 , 但現在即使幫忙轉動也無法成功自行轉
     用8uF的起動電容 , 手動幫忙轉一下, 就能正常運轉了

請問: 如果要讓它在通電后自行正常啟動運轉, 是否再加大起動電容呢?
        原廠用4uF , 為何現用到8uF還需手動轉一下才能正常轉動呢?
        如再加大uF是否就能改善無法自行啟動的問題呢?
        加大uF對其它電路/功能會有何影響?

感謝大大指教!!

网友A:
換上容值大的電容易導致啟動線圈燒燬,不可亂換。務必找出正因解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換上容值大的電容易導致啟動線圈燒燬,不可亂換。務必找出正因解決。

今天試了, 4uF也可轉動(原廠就是4uF) , 但一開始仍然需手動幫忙轉一下
請問, 這可能那裡出了問題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試了, 4uF也可轉動(原廠就是4uF) , 但一開始仍然需手動幫忙轉一下
請問, 這可能那裡出了問題呢? ...

軸心偏移或卡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軸心偏移或卡住。

手動旋轉軸心很順暢!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動旋轉軸心很順暢!

請檢查線圈中各漆包線是否有斷掉(熱縮套管中接點),應是串連啟動電容之線路有斷開。

网友:
應該是啟動線圈斷了,找找看能不能發現斷線在那個位置.............
定部的線圈是否已經變色嚴重,若很嚴重就沒法度法??

楼主:
感謝大大, 有漆包線斷了, 連接後問題已解決了

楼主:
再請問, 如何在主題后加上(已解決)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請問, 如何在主題后加上(已解決)呢?

請編輯主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編輯主題!

非常感謝大大 , 編輯主題的功能一直都不知道, 現終於了解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 有漆包線斷了, 連接後問題已解決了

該不會是人為故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該不會是人為故障吧?

看是斷在哪裡吧?如果斷在PIN那邊表示吃錫不好斷掉了,日子久了有可能斷
斷在中間呢?表示繞線時就損傷,但應該都會吃凡立水才對啊
沒圖片沒真相ㄏㄏ,瞎猜無用

网友(2012-07-01):
看個位大大爭見解搜收穫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