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iMAC G5 (完修)

楼主(2012-03-16):
2012/3/15 朋友到資源回收處 買報廢螢幕想換摔破螢幕機殼
結果是這台....... 有人會修嗎?
背面是字是  iMAC

网友A:
iMAC G5 Wiki English
iMAC G5 Wiki 繁中
拆解換內臟 感謝 M01 lsrchen

不知道多少入手的?
我也想收藏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iMAC G5 Wiki English
iMAC G5 Wiki 繁中
拆解換內臟 感謝 M01 lsrchen

感謝 你的資訊  早上看到還以為是apple 的monitor
剛剛用一杯飲料代價問出來
強者我朋友不懂apple而會買的原因:1.因為正面外觀好看 2.那裏只有這一台
朋友原本只想花1張紅的買螢幕外殼 結果花了5張(=1張紫的)
還不太高興 因為老板不給殺價(老闆說這一台比較重 所以比較貴......)

--------------------------------------------------------------------------------------------------------
故障情況 不開機  電源指示燈不亮 ---->應該是電源板壞了

apple DIY手冊  (拆解方式)
請參考
http://support.apple.com/kb/HT2278?viewlocale=en_US

网友:
這台讚…高價貨…

楼主:
原來iMAC是將產品標籤放在底座下方
上面是
iMAC G5 20"

依安裝手冊 將power拆出來

沒有中空梅花起子無法進一步拆解

--------------------------------------------------------------------------------------
參考
http://jimwarholic.com/2008/11/apple-imac-g5-power-supply-issues-and.php

connector 腳位

My 20″ iMac Power Supply connector – P-1
1. +3.3 – BlackA3B                 12. +3.3 – BlackA3B
2. +3.3 – BlackA3B                 13. +12v – BrownA3B
3. GND – BlackB4B                 14. GND – BlackC4B
4. +5v Gray/PurpleA4B      15. On/Off – Gray
5. GND – BlackB4B                 16. GND – BlackC4B
6. +5v Gray/PurpleA4B      17. GND – BlackC4B
7. GND – BlackB4B                 18. GND – BlackC4B
8. PG – Blue                 19. +12v – BrownA3B
9. +5.1Vsb – Purple                 20. +5v Gray/PurpleA4B
10. +12v – BrownA3B       21. +5v Gray/PurpleA4B
11. GND                                 22. +20v – Brown

圖示   (PS: 24V 應該是空載電壓量出來的結果 )

如同 ATX power 測試方法 測試POWER輸出

3.3  -->3.35V
+5V --->5.2V
+5.1Vsb  --->5.02V
+12v -->12.45V
+20V--->23.6V

楼主:
power初步測試OK

參考

http://support.apple.com/kb/HT2831?viewlocale=zh_TW

http://web.me.com/mickeycat/tw.yahoo.com/REPAIR/files/iMac_G5_kenel_panic.html

第一顆LED亮
第二顆不會亮

電容

有一顆異常

楼主:
拆機板

灰塵多

CPU or  顯示卡下方 ??

散熱膏硬化

殘留的助焊劑

還有焊接的小錫球殘留在電容上

楼主:
清潔散熱風道
---------------------------------------------------------
缺少硬碟 硬碟固定架
硬碟溫度感知器不見了
硬碟下方放軟膠條
L型鐵 DIY 鎖上硬碟
---------------------------------------------------------
故障電容換好 組裝回去
第二科LED仍然不亮

卡住.....無解了 不知道如何檢查
直到用高壓風槍 吹過整個基板 尤其是BGA晶片下方
再組裝回去system power ON  .........有點幸運
應該是有微金屬物造成的短路吧
---------------------------------------------------------
組裝過程中
若晶片(CPU?) 裝上這種散熱軟片 會造成LED4亮起來
過熱無法開機
只好換回廉價白色散熱膏

---------------------------------------------------------
沒有MAC OS開機片
download ubuntu 8.04.1 燒CD-R
(ubuntu 10 超過700MB 燒DVD R
可惜這台DVD R不讀片)

收工

沒有HD 溫控板 風扇轉速好高 粉吵
有人有HD溫控板電路嗎???

网友B:
我家的g5還躺在地上...
看到大大修好真羨慕ㄟ
恭喜ㄡ...

所以修好的重點是噓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的g5還躺在地上...
看到大大修好真羨慕ㄟ
恭喜ㄡ...

不是虛焊  應該是有金屬性異物 卡在BGA之間 造成誤動作

------------------------------------------------------------------------
能否請大大幫我量一下
HD TEMP sensor的接法  謝謝
connector 到TMP75 第幾隻腳
電阻的阻值 & 接到TMP75 第幾隻腳

网友:
從來沒有摸過的蘋果,好利害,謝謝分享。

网友C:
所以這算主機+螢幕一體式的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虛焊  應該是有金屬性異物 卡在BGA之間 造成誤動作

--------------------------------------------- ...

抱歉我的是power mac
可能要看看誰有imac g5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這算主機+螢幕一體式的嗎

Yes , all-in-on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抱歉我的是power mac
可能要看看誰有imac g5

OK  ,謝謝你的回覆

网友:
恭喜~~撿到寶~~

网友:
版主請問像要買報廢螢幕要去哪裡買阿??Google到都只有找到在收購的沒有賣,我也想買一台壞掉的回來修修看,練練功,看自己的程度到哪裡了。THX

楼主:
我朋友  他是直接在路邊問作回收路人  我還沒去撿寶過 所以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