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各位大大關於單晶片讀取的問題

楼主(2012-03-16):
我有一塊89S51的燒錄板跟程式  但是我那程式只能讀89系列的
我這有一塊W78E052DDG  腳位一樣的晶片  我想要讀取裡面的資料  請摁要用哪款軟體阿
還有我能用89系列的燒錄板來讀嗎

网友:
指令完全相容8052,Page 4.
也有ISP功能,Page 4.
腳位相同,Page 7.
AP Flash更大,Page 6.
基於以上幾點,你可以試試看.
以 LD Falsh EPROM來算,它應該是算89S51,但是可以應用的AP Flash更大.

W78E052DDG datasheet:
http://datasheet-found.com/Datasheet.jsp?pn=W78E052DDG

网友A:
華邦的單晶片讀寫,跟89s51系列不同,要燒錄器支援才可。
我就是因此才放棄一堆W78系列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華邦的單晶片讀寫,跟89s51系列不同,要燒錄器支援才可。
我就是因此才放棄一堆W78系列不用。

恩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