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技嘉 GIGABYTE 主機板 GA-M57SLI-S4有電源無畫面 (卡RST不跑碼)維修

楼主(2012-03-16):
這片是客人拿來修的~GA-M57SLI-S4
原本以為整合橋BGA一下就好了~~但沒那麼軟

剛拿到時下圖電容的地方爆了三顆(抱歉~修好才想到要拍照)

看到整合橋都會順手做一下BGA ~但這片沒那麼好運~
晶片量都短路了~~只好換新晶片(BGA相關維修過程太多了...在此省略....其實是忘了拍)

迴焊後...啥...還是不開機~不跑碼~
在查一下剛換電容的地方
中間上方那顆電晶片....也短路了~~
但拆下來量是正常的~

跑一下線路~~到了左邊那顆PWM IC~ISL 6520
拆掉後短路就不見了~~~

手頭沒有6520可以用~上網訂了一顆~
但.....後來再去查~~原來RT9202可以代用@@"
9202上次跟惠民買十顆~~~~~

代用 後~~~將將~開機了!!!!
令人感動的畫面出來了

打完收功!!!!!

网友:
維修功力真是不含糊,但維修舊主機板真的沒利潤。

現在我不搞電子維修,只搞水電維修,利潤比起修3C產品好百倍,且簡單、投資少、成功率100%,有時業主施工環境就髒了一點。這點忍一下就好了。

网友:
難怪這樣也修~~~

网友:
阿水...這太划不來了吧!
該不會是修到了忘我的境界,不計成本一定要把它修好吧!
我自己就會有這種情形發生,還好我只是玩票性的,也沒有常常有東西可修,不然可就虧大了。

网友:
版主我想看BGA的過程啦!!(敲碗)

网友A:
恭喜大大修復
水大功夫越來越好了,是我可能會放棄維修吧

另外可請水大幫忙重值BGA嗎,我有塊技嘉9800GT破圖
來回運費跟維修費我可出,只要po維修實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大大修復
水大功夫越來越好了,是我可能會放棄維修吧

鳴...這種大卡~破圖有很多因素(晶片體質不良~RAM故障~)
可以迴焊看看~但修不好別怪我@@"

网友:
目前買到一片p6t,等到cpu i7-960來,一上機沒幾秒就重開,看起來是主板變形了,算是踩到地雷

6.08 MB, 下載次數: 38

影片用IE開啟

网友:
請教水大:整合橋晶片有可能沒有NG,而只是PWM IC~ISL 6520故障誤判嗎?

网友:
水大是如何測量整合橋NGㄋ...............我對這部分比較好奇.............

楼主:
量晶片上的電容有沒有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量晶片上的電容有沒有短路

我最近有幾片,打BB檔也是拚命叫。後來量到北橋上的貼片電容,也是BB叫。
看來,北橋掛掉的主機板還不少。
(而且,好像是壞在RAM那邊的比較多。)

网友(2012-04-20):
真想有那個設備@@..........恭喜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