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NEC 175M LCD有時可開 有時不開 完修

楼主(2012-03-16):
請問這台電源按鍵沒有反應,連LED都沒亮(時好時壞,街上110V過一陣子可以就可以點亮,如果晚上不用總電源拔掉,隔天早上就不能開機)。

把它拆開後有3片板子,一片電源板,連接一片驅動板,中間小片的應該是音效的部分,電源板輸出線有量到13V跟5V,開關有量到3V電壓,開關沒有故障,這樣是哪一片壞了呢?

有爬到驅動板上面有50V 10u電容故障好像會有這樣的問題,已經拔下來測試沒有發現問題。

网友:
先檢查所有的LCD開關試試看吧!

楼主:
我已經把開關換掉了,狀況依舊。
在這裡想請問各位大大,如果直接把驅動版換掉的話要怎麼選呢?這麼多板子接角又不一樣,怎麼找我想要的?

网友:
看一下不開與可以開的各點電壓(電源輸出、AD上電源電路)是否有差異
要換之前先搞清楚各接腳定義再換

楼主:
報告狼大,我剛測量發現不開時咖啡色與黑色線5V電壓沒有出來。

网友A:
不開時沒電壓,表示電源板沒輸出,可以先檢修電源板
檢查看看450V 100uF上面的小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開時沒電壓,表示電源板沒輸出,可以先檢修電源板
檢查看看450V 100uF上面的小電容 ...

狼大450V 100U這顆一點都不小~
我今天摸了一下真的有小到會電人耶
之後我用起子短路放電每次都有強烈的火花。
----------------------------------------------------------
回正題:
之後檢測我用電表慢慢抓,發現是電壓從F901的保險之後就沒了,拔下來測試電阻無窮大燒了,真的給狼大猜中了~怪不得都沒電過來,只是我比較疑惑保險絲會時好時會嗎?還是我電容放電短路太多次把它燒掉了。
之後隨便找了一顆換上去,目前測試狀況良好。(希望別再發作)

楼主:
掛掉的表險司
掛掉的表險司2
從一台舊款掛掉的15吋螢幕找到一顆條狀保險絲,一樣是2.5A我用熱縮套環、電線、銲槍,稍微改造一下。

新手不太會修理,請多指點。

网友:
終於找到了一個問題的所在,修好了嗎?加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狼大450V 100U這顆一點都不小~
我今天摸了一下真的有小到會電人耶
之後我用起子短路放電每 ...

是450V 100uF"上面"的那顆小電容,不是450V 100uF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