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E170mb的變壓器是否可轉到VE720m身上!(銅線斷掉問題)

楼主(2012-03-16):
大家好
前些日子手邊有一台ViewSonic VE170mb
不過VE170mb目前是白屏的狀態,可能是TCON那邊的問題
加上沒有替代的TCON(無殺肉機),可以將VE170mb搞好!
就先擺一旁!

今天有收到一台VE720m...不過沒有變壓器可以接上去
我在想是要去電子材料行買VE720m可用的電壓器插頭
再把VE170mb的變壓器接過來使用(變壓器是好的...已拆過並接電過)
不知道這樣是可行的嗎?

网友A:
幾V 幾A自己看看相不相容!重點插頭大小是否相同.都可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幾V 幾A自己看看相不相容!重點插頭大小是否相同.都可就行!

應該17吋的三鳥牌用的是19V (3.54A或3.45A)左右
目前就是兩款的外接變壓器接頭不一樣
還有點衝動要買8合1轉接頭

楼主:
目前已經把高壓版的電源孔置換
不過想請問一下

若是電源孔內的銅線斷掉(橘色箭頭)
是不是就沒救了??

銅線斷

銅線斷

网友B:
---------若是電源孔內的銅線斷掉(橘色箭頭)
是不是就沒救了??---------------

這一個大概NT10元..材料行有賣..

网友:
電壓都相同嗎?
同直接換.接頭你太費周章.
改線頭就好!
你改頭.把機器都開腸破肚
銅箔斷自己引線接好就好沒那悲觀.又不是多層機版的內線斷.讓人鬱哭無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若是電源孔內的銅線斷掉(橘色箭頭)
是不是就沒救了??---------------

您好
是高壓板內孔的銅線被我拉了出啦

lcd85311230有提到
不知道該如何引線呢?

网友:
1. 拉斷沒關係,找出原板上銅箔觸直接用導線焊回。 提供圖來看更方便說明!
2. 電源規格可看機殼背後的標籤上有標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