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請問100cc機車會抖

楼主(2012-03-16):
請問大大100cc機車騎的時候(起步時)會抖.是普利盤還是普利珠磨損
因剛買了1台100cc二手代步.試騎時有跟老板說.他說它會調.交車時覺得還是有抖.想說二手車不要太龜毛,最近騎感覺跟以前騎車的感覺完全不同.是我太久沒騎機車的關係不適應.還是該牽過去請他們在看看呢??
賣我的老板說他有換過普利組了

麻煩各位大大囉

网友A:
似乎是傳動裡的離合器出現了打滑的現象
離合器抓不緊碗公
有可能是碗公燒壞了
你可以看看你的碗公,有沒有呈現,紫黑的狀態
如果有,可能是因為過熱燒壞了
在檢查看看你的離合器蹄片,有沒有壞掉破裂
離合器沒事,那你可以單換碗公就好了
要抓緊一點可以用粗沙紙把離合器磨一下
就樣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似乎是傳動裡的離合器出現了打滑的現象
離合器抓不緊碗公
有可能是碗公燒壞了

哇勒沒拆過離合器
lincy1027大如您說的話那我就要牽去給老板看比較保險嗎?

网友:
牽去給老闆看的話,我覺得他會呼巄你的機率會比較高...
如果他有良心的話這問題早就給你解決了...:)

网友B:
可能原因:
1.離合器
2.離合器外蓋(碗公)
3.配重滾珠(普利珠)
4.普利盤
5.驅動皮帶
6.火星塞

以上依最有可能的狀況下去做排序 供您檢查

如果樓主住台中不嫌棄的話 可以來給小弟幫您檢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原因:
1.離合器
2.離合器外蓋(碗公)

技大我住台南~~不然就能去拜訪您了
可能原因還真多
請問只有剛起步會.正常行徑就不會的話那個最有可能

謝謝您

网友A:
離合器或碗公

网友:
引用 楼主:
技大我住台南~~不然就能去拜訪您了
可能原因還真多
請問只有剛起步會.正常行徑就不會的話那個最有可能

離合器或離合器外蓋

照您的說法 大多是 離合器唷

當然這中間 有過度磨損 異常損耗 自動彈簧疲乏 彈簧座間隙過大....等等 許多原因 就不多說

預祝您的愛車早日回復正常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離合器或碗公

引用 楼主:
技大我住台南~~不然就能去拜訪您了
可能原因還真多
請問只有剛起步會.正常行徑就不會的話那個最有可能

回覆 技術本位大
離合器或離合器外蓋

照您的說法 大多是 離合器唷

當然這中間 有過度磨損 異常損耗 自動彈簧疲乏 彈簧座間隙過大....等等 許多原因 就不多說

預祝您的愛車早日回復正常唷^^

真的老板說很正常.如果要換離合器外概要$450.電瓶也怪怪.說要的話要換新.要摳摳.真的買到回來修的二手車.等到口顏重一點在來diy好了

网友C:
離合器之前自己換過一次.可能要有氣動工具,或電盤怪手,否則很難拆下來.之前是機車行(xx機車大家都聽過吧)報價副廠2千8(原廠要三千八),所以才買回來自己換.一個8佰5拾.最近老婆的機車100cc化油器也壞了(機車行說的.清了化油器還是不行(不知道有沒有唬弄我)換了一個三千六.換下來的化油器看起來很髒.我懷疑根本沒洗.下次應該多問幾家才是.不知道台中有沒有收費較公道的機車店.有良心的,不會一直叫你換東西的,換了這個不行再換下一個.真正的問題根本沒找到,反正換越多賺越多,早知道就先向技術本位請教了.

网友:
我的小綠90cc機車也會邊騎邊抖,還會"嘎冷筍"再熄火呢..

謎之聲:大哥,你的車還騎得動算是奇蹟了好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離合器之前自己換過一次.可能要有氣動工具,或電盤怪手,否則很難拆下來.之前是機車行(xx機車大家都聽過吧)報 ...

再怎樣也別去xx機車
大坑一枚啊

网友:
hong.da 大大 別這麼說 小弟只是略懂略懂而已

拆離合器 是需要怪手沒錯 但怪手是前置作業(拆普利楓葉.離合器外蓋用的)

拆離合器有專用的手工具 叫"離合器檔"或"離合器夾"有很多種名子

再此....小弟想說句話 本站及本版主旨實為技術交流 分享 與討論

希望大家不要使用爭議性較大的字眼 譬如:某店家坑人阿 黑心阿....等等 或以金額做為討論了

畢竟青菜蘿蔔各有所好 會去的還是會去 不會去的就是不會去 技術交流才是本站與本版的主旨呀^^

网友D:
請問您的車抖動情形如何,會抖另1個原因是輪框輪胎變形或輪子軸承委掉了,先立中柱檢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您的車抖動情形如何,會抖另1個原因是輪框輪胎變形或輪子軸承委掉了,先立中柱檢查看看 ...

changold2大.謝謝您喔
是起步時會抖.應該不是輪框.應該是如技大跟lincy1027大說的離合器問題

网友:
我想是後輪的碗公內的摩擦彈簧或是來令出問題。換掉該是改善。那是整組的,換時要用到氣壓板手,所以你可以自已考慮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