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stec ATX-300-12Z電源問題

楼主(2012-03-16):
外殼

外殼

正面

正面

背面

背面

左上

左上

左下

左下

右上

右上

右下

右下

這顆電源很奇怪,想討教一下,在套裝機裡上電後,後面LED亮,主機電源按下沒反應,把20Pin拔掉再插,就可以開機,關一陣子又一樣的問題!!
目前5VSB有輸出,PS-ON有拉低後,PG沒有輸出,所有5/3.3/12都沒有輸出,用肉眼看了沒有明顯燒毀零件,機板底部也沒有,能補焊的都看過,大概看了線路似乎跟教學裡的有點不一樣,由於新手,沒有概念怎查起??請問有人見過這一型的嗎?要怎麼測呢?

网友:
造成 PW-OK 沒有燈號,一般都是輸出出問題,可能是電容容值不足(故障),或是某一顆電阻損壞(阻抗過大或導通等問題),所以先從外觀看有無明顯損壞再逐一排除問題。

网友:
一般這種現象是電容老化所引起,先檢查pwm附近的電容.再檢查電源輸出的電容是否電容值不夠.

楼主:
若電容拆下量數值還夠,可以裝回去嗎??

网友:
先找電容膨肚短命,再查電阻偷偷升天,最後能試則試~

楼主:
PWM是用UC3842,附近電容沒問題,請問一下,電容用電容表量,他的內阻要怎麼量出呢??謝謝

楼主:
目前進度,我想了很久,當PS-ON拉低後,電源不輸出PW-OK(高電位)當然不輸出電壓,所以從PS-ON進入查,http://bbs.pigoo.com/thread-22425-1-1.html,這裡提到TPS3510第4腳被拉低,3腳輸出應該低,我量到是"高"電位(近5V),這會是TPS3510故障嗎?附近的電容/晶體(2SC1815)/二極體都沒故障,附近有兩顆LM358,我找不到類似線路圖,該如何查下去,請高手指點,謝謝
待機電壓1-0v,2-GND,3-4.31V,4-4.55v,5-0v,6-0v,7.4.48v,8-0v
PS-ON(短路綠黑)1-0v,2-GND,3-4.33v,4-3.68v,5-0v,6-0v,7-4.88v,8-0v
綠線進來經過一顆電組直接到地4腳,4腳有一個SMD小電容接地,電壓為何已經短路(綠黑),卻在電阻產生壓降,讓4腳低不下去,回頭查1腳PGI,也一直是0V,不知該怎辦了??
它的線路面一堆SMD,一顆靠近TPS3510P供應#4腳的電阻翹起來,焊下時已經壞掉開路,數字大約(不確定)102,我當201拆了顆221裝不行,後來發現沒有201的電阻吧??!,所以應該是看反,是顆102,拆了一顆裝上也一樣沒有啟動;
想到露天/Y拍買一顆來比較,卻沒人有,都是250W的,怕不一樣沒買,倒是對岸一堆,買回來不划算,看看大家手中有嗎??幫我看R97是多少的??!或有正常的賣給我!我有興趣研究~~
這PSU是HP機殼電源,有HP的也可以看看喔~~先感謝

网友(2012-05-11):
借用圖片 請問大大您可知紅圈內零件編號規格?

网友:
R97,R100 相同

网友:
[ 當PS-ON拉低後,電源不輸出PW-OK(高電位)當然不輸出電壓 ]

PW-OK = P.G   當然要是高電位 !!!

電源各電壓都正常 , 則 P.G 要高電位 !!!

請勿 [本末倒置] , 所以說你的  P.G.I 低於正常值 則 P.G.o 一定不會輸出 !!

ps-on 一定要是低電位 , 你可以把 4 pin 直接接地試試 !!

請自行查閱有關 TPS3510 的資料說明 !!

站內相關文章很多 請多加利用 !!!

電源供應器上TL-494與TPS3510的關係?
http://bbs.pigoo.com/thread-22425-1-1.html

Antec 450W 有5VSB, 無法開機
http://bbs.pigoo.com/thread-17171-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 PW-OK 吧?後端沒有輸出,要先查高壓測,主要前端的 IC(MOS 或 大功率NPN)是否有動作,Gate 端、V ...

抱歉~是我口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