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濕機] 三洋除濕機SDH-1225化霜感溫器不良錯誤示範

楼主(2012-03-16):
此機故障情形是開機10秒後自動關機 , 然後響笛一直叫 , 遇到這種情況就是化霜感溫器壞了

因手頭上沒有帶這一型的感溫器 , 來看一下我是如何做的 , 但這是不好的示範大家不要學我 , 只是讓大家知道有這種臨時對策

這是一顆單晶片

這是一顆單晶片

一般除濕機會啟動化霜迴路 , 大都是室內溫度很低時大約是10度C以下開啟除濕機運轉長時間後才有可能進入化霜狀態 , 也就是冬天天氣很冷時才有機會遇到 , 平常很少會遇到 , 此客戶使用此台除濕機的環境空間很小 , 就算冬天使用也不太可能出現10度C以下 , 所以我就用一只10K電阻代替了化霜感溫器

一般除濕機有分A式與B式 , A式是沒有除霜功能 , 冬天不適用 , B式有追加除霜迴路 , 冬天使用如果結霜了它會自動除霜 , 而我將化霜感溫器改成電阻後 , 它就沒有除霜功能了 , 此機型所使用的化霜感溫器阻值特性是 , 在常溫25度C下阻值是10K , 溫度越冷阻值越大 , 因此我用10K電阻騙CPU此時溫度是25度C , 所以除濕機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進入化霜功能

我會這樣改還有一個原因是 , 現在的除濕機化霜感溫器故障率太高了 , 就算換新的化霜感溫器用不了多久 , 還是很快就壞 , 因此乾脆就把它改成A式的

网友A:
用熱敏電阻可否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熱敏電阻可否代替?

化霜感溫器原本就是熱敏電阻(NTC) , 只是你換的阻值特性必須和原來的相同 , 否則CPU會偵測到阻值異常而發出警告聲

像此案例的化霜感溫器在常溫25度C之下阻值只剩下約1歐姆 , 一開機10秒後CPU馬上偵測到異常而自動關機
甚至有些化霜迴路的設計是 , 感溫器的阻值必須在幾分鐘之內必須要有變化 , 如果阻值一直沒有變化他也會跳保護 , 這時候就不能用電阻代替 , 需用原規格化霜感溫器更換才可以

网友:
有一些冷氣也有除霜線路設計,也可以這樣應急~

网友B:
那個濕度開關不是也會壞....

网友C:
哪位大德可以講解一下除濕機的運作原理?

感恩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個濕度開關不是也會壞....

濕度開關還沒遇到壞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位大德可以講解一下除濕機的運作原理?

感恩阿..

除濕機 . 冰箱 . 冷氣,原理都一樣啊 !

网友C:
引用 楼主:
除濕機 . 冰箱 . 冷氣,原理都一樣啊 !

那除濕機經過蒸發器吹出來的是冷氣?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除濕機經過蒸發器吹出來的是冷氣?

除濕機的蒸發器和凝縮器是前後放在一起的,
蒸發器在前凝縮器在中間,風扇馬達在後,
空氣從蒸發器吸入, 遇冷水份被蒸發器凝結出來流入水箱,之後冷乾空氣又經過凝縮器
幫助凝縮器散熱,最後空氣從散熱孔吹出暖風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濕機的蒸發器和凝縮器是前後放在一起的,
蒸發器在前凝縮器在中間,風扇馬達在後,
空氣從蒸發器吸入, 遇 ...

原來是這樣啊...感謝賜教

所以....除濕機就不太注重溫度交換....只要能捕捉水分就好

网友D:
我覺得是,冷凝器的熱吹向蒸發器的冷,熱空氣遇冷,水氣會凝結,好像是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覺得是,冷凝器的熱吹向蒸發器的冷,熱空氣遇冷,水氣會凝結,好像是這樣?!! ...

不對喔 !
你再仔細觀察一下

网友:
書上是寫說:冷卻再熱~

网友:
裝冰水的杯子,破了嗎? 除濕機就是這樣留下空氣中的水氣!

曾遇到風扇,裝反不除濕的机器?!

网友:
那我搞錯了!!
原來是如此,因為沒修過除濕機
謝謝指正

网友:
原來除濕機還有分A式~B式...
我的除濕機到現在都還不敢拆開來修!!......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那個濕度開關不是也會壞....

正一 大大的 濕度開關 壞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35157-1-1.html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哪位大德可以講解一下除濕機的運作原理?

感恩阿..

a471 大

FYR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正一 大大的 濕度開關 壞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35157-1-1.html

...還真有人問是不是它壞阿.....

簡單的測試``我等等回他

网友C:
引用 网友E:
a471 大

FYR

謝謝你的說明圖~一目瞭然....

如果我把風扇放在蒸發器與冷凝器之間就變成冷氣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謝謝你的說明圖~一目瞭然....

如果我把風扇放在蒸發器與冷凝器之間就變成冷氣機了.... ...

a471 大, 您說的沒錯!

冷氣機構造與除溼機 有些地方相同

冷氣機 馬達方中間, 但馬達裝兩個風扇

您若改成冷氣機, 可能制冷能力不足, 還有需要考慮散熱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