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D-NS36-TL 主機板 除錯卡顯示C6 (以完修)

楼主(2012-03-17):
MBD-NS36-TL 主機板 除錯卡顯示C6
不過我是最後修好才拍的,所以也沒再插上除錯卡,因為開始不知能不能修的好,不過既然修好了就貼出來分享下!
C6查表也是屬內存問題,所以就往記憶體線路查詢,先對地查看看個電晶體有無壞掉
查到一顆怪異,換掉D17NF03L換成APM3055L=17A N MOS換成 15A N MOS
雖然這樣換溫度會比原來高但是我的廢板只有那顆可以代替,可以取代就硬上了,
後來一直查不到問題,查電壓看起來也ok,但是沒拍照!
後來發現記憶體右上角有點怪異 我直接板子線路刮掉,肥想到那條線特別好刮,運氣不錯那裡果然斷掉了
不過能發現單純運氣好,那個位置我刮比較多,因為這樣拍起來才明顯,順便把內線路多的銅線剪掉,因為剛剛刮的比較多,刮多些也比較好焊接,多的銅線剪掉留焊接一小部份就好,我相機比較差,照片時間也忘了調,
維修時間為3月16日-3月17日,再來是那些照片! 可供参考,其實主機板有短路時也有可能壞再內部銅線!
零件短路後造成壞再內部線路不知機率高不高,不過是有機會的。
也許不是什麼值得學習的文章,不過可以參考。

网友:
燈光愈亮,就算相機差,照片的品質也能愈好。
如果燈光真的不行,那可以用軟體調亮度或GAMMA補一下,效果也會好很多。

楼主:
了解! 下次會用軟體調亮度試試!
我的相機拍遠可以,拍近就模糊了!

网友:
真的沒辦法調亮室內燈光的話

有手電筒的話,手上夾隻LED手電筒補光,拍起來也會好一點

雖然會有中心處太亮(要調一下手電筒位置避免要照的主體過亮)
以及LED白光會讓畫面偏藍這兩個缺點

這個可以用在拍攝局部,個人之前拍的--

但LED燈還是有個好處,IC上面的字看得比較清楚

楼主:
感謝您的建議,下次找隻手電筒補光拍照!

网友:
现今主板开始淘汰pci槽,那除错卡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