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Xbox360維修放棄實例

楼主(2012-03-17):
這台360三紅,是痞友寄來讓小弟換gpu看看,結果拆機後傻眼了
先看看..
拆下面板,發現這已好幾修又有註明已退款,心裡就有不好預感...

再將主板拆下後發現原本的口香糖散熱貼也不見囉...

又看到mos故意被短路....?(或是改機,但沒看過這樣改機法.....???)

再拆下十字扣架後更慘.....  起泡哥

再量gpu供電管,直接短路XD

ok,這都能接受,大不了換新晶片...結果...

GPU和CPU之間的通訊爆板了....

看來上家維修真是無言......
再和痞友討論後小弟不才,無力維修,怕撐不久,所以先退修了...

网友:
還真的被稿的 沒辦法修~

网友A:
這板子不太會爆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板子不太會爆耶........@@"

是啊,我還用手指去壓它,結果還會ㄉㄨㄞ、ㄉㄨㄞ,還會有彈起來的感覺....可能前者往死裡烤...

网友:
晶片沒除膠~~~@@"死的好七傪

网友:
壞了一台遊戲機 最近研究ps2 晶片都粉熱 想追加風扇不知道行嗎

网友:
可以這樣罵嗎?

又是一個半桶水拿人家練功夫的敗類....

网友:
這之前維修的店家也太該死了,拿客人的機器來練功。爛。

网友B:
這也太扯了,居然使用那種麻煩的膠去黏晶片,那光是用刀子想把他弄下來就不知得花多少時間,感覺該不會是因為焊下來接不回去,不好交代才用這種膠的吧,真夠沒良心! 通訊板暴了該不會是指裡面線斷了,這可真是不好了! 就算把它刮下來,通通用導線代替,其他膠的地方黏這樣也能難動! 這算超難維修的狀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也太扯了,居然使用那種麻煩的膠去黏晶片,那光是用刀子想把他弄下來就不知得花多少時間,感覺該不會是因 ...

那個膠倒是好處理,用風槍邊吹邊刮就下來了,只是爆板部份,因為涉及cpu及gpu的通信且這部份温度高,
就算作好了,到了夏天,機箱內溫度一高,想必穩定性一定出問題,所以就先退修了..

网友:
恩 也是! CPU和GPU的部分溫度比較高就算用導線接,也不一定能穩定,而且焊錫高溫下較容易出問題,線細也不能用太多焊錫去補焊,有風槍真的不錯,沒有就難以處理了! 會退修也是正常的,因為修好也不一定能長期正常使用!

网友:
這種故障真的不要在修,修的精神和成本都比買新的貴囉~又不穩定
有收錢也沒賺頭,大大都不才了那小弟新手都要自居蠢才囉~

當拆零件機板囉~是好去處~

网友(2012-05-07):
真的是壞了離譜阿~~~~

网友:
被人害的真妻慘
為這台360的犧牲默哀3分鐘..

网友:
我也拆過這麼誇張的 GPU上面的膠吹的全部到處跑 整片板子滿滿的焊油! 沒洗!

重點還貼上保固標籤@@~ 拆開來看真的會吐血.

遊戲機故障還是找有專業BGA返修設備的店家處理較為妥當! 不然神奇的熱風槍大法治標不治本
搞不好還更慘(爆板 變型 塑膠受熱變型 少螺絲 壞晶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