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更換比原本大,或是小的電容嗎

楼主(2012-03-17):
各位先進好
請教一個問題,原本的電容是820uF 6.3V,可以更換1000uF 6.3V嗎,
或是原本1800uF 6.3V可以換成1500uF 6.3V嗎  謝謝

网友:
容量最好不變..如要變還要看用在那裡...不一定可變
看你的容量跟電壓沒意外是cpu供電.或記憶體..最好是不要變
如真要改..個人我只會改大..不會改小...不過我一般都是在同容量的...沒有我也會去買

電壓可大...不可小

网友:
一般來說~電容的容值可決定鏈波效率及輸出電流瞬間負載的接受程度
所以~容值的高低改變不能用在...

1.時間性的應用
例如:閃爍燈的開閉時間放電~就會因為電容容值不同~改變了使用時間

2.負載耗電大~與電容同效供電的元件承受電流不足
例如:音響的整流器最高承受電流為10A~原機電容使用10000uF
但改成了20000~30000uF時~連同整流子可能也要一起更換更高的承受電流
才不會造成瞬間電瘤過大導致擊穿問題

簡單的說是這樣
而主機板上的電容我大多都使用接近的規格
像1800就會用1500代替
820我會用1000代替

一般來說~不會有太大的影響~主要是主機板電容都用在
MOSFET隔離電路中
以CPU供電來說~一顆下管承受電流都超過85A
何況有兩顆並聯的

其他南北橋記憶體供電的下管也都是60A以上

SO...不要差距過大~都能使用
且電解電容誤差高達10%(進口)
同容值耐壓越高誤差會略大
非進口的誤差就可能高達20%

所以...品牌會是第一考量~再者就是市面好買的容值
常見的容值來替換~也可以避免買到庫存過久的非常係數規格i!

楼主:
非常感謝兩位先進高手的解答,尤其是(好奇大)的回答,更是非常詳細,謝謝你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