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洋冷氣主板故障

楼主(2012-03-17):
三洋冷氣主板有一個ic故障, 編號為LA6393S, 請問各位大德

這個ic哪裡買的到?

感恩

网友:
查了一下資料~是一個雙電壓的比較器
http://www.alldatasheet.com/data ... /SANYO/LA6393S.html
不過....他有兩種型式不知道你的是哪一種形式的?而且大概只能找拆機品~新品要到對岸買才有機會

网友:
可以給個冷氣型號嗎 ?

网友:
找顆雙OPA的,就可以代了。

楼主:
感謝大大提供建議 :)

小弟的冷氣型號是 SPA-C256UVH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提供建議

小弟的冷氣型號是 SPA-C256UVH

是變頻的啊 !
這就有點困難了,你提供的型號是室外機機型 , 那是指室外驅動模組壞囉 ?
可以說一下故障狀況嗎 ? 你知道如何叫出故障代碼嗎 ?

网友:
看錯了...這該不會用在電源的吧?

拍個板子照片出來看看吧

楼主:
是室外機沒錯,故障情形是,平常不拔插頭,壁虎小姐沒經過我們同意就搬進去住了...

春天氣候有時潮濕,有一天打開冷氣,奇怪,盡然不能工作...

也無出現故障代碼,想說室內機無法工作,一直送風,至室外機一看,風扇沒在轉...

就斷電拆開來一看,壁虎小姐R.I.P 這樣也讓我的雙OP IC 掛了,冷氣無法工作,不清楚別的零件是否有故障...

回shunxing大,小弟在外地工作,這禮拜回家再拍照片出來了~

网友:
有照片嗎?

网友:
真糟糕!!又是變頻....
如果在保內   趕快找公司吧!!

网友(2012-04-16):
變頻的冷氣最好叫原廠直接換版比較不會衍生其他問題出來

网友:
大大如果你家冷氣主機板故障,可以找這間維修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120143677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