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要組Intel Core i5 2400要配什麼主機

楼主(2012-03-17):
要組Intel Core i5 2400要配什麼主機???

主機???
硬碟???
顯示卡???
記憶體???
電源供應器???

网友:
先說說用途? 預算多少呢? 差很多的啊

主板:z68 晶片(有無u3 價格有差)

hdd:傳統hdd最近太貴cp值不好 先弄顆ssd擋著先(intel 美光m4 60~80g容量當系統碟)

vga:要看用途 有沒n社或a社偏愛 一分錢一分貨

psu:酷媽500w有一顆cp值不錯 個人偏愛zippy的psu

网友A:
對阿 用途勒? 打遊戲 就要獨顯+WIN7.64位元..一般上網 就減半吧 G850雙核心+內顯示就OK了...硬碟 目前價位慢慢降 但是 保固要看 一年 還是要3年.都有關係 [誰知道硬碟哪時會罷工] 打遊戲 網路要升到10M都OK 但是 繪圖跟特別的影音 都要獨顯1G以上跟加大硬碟1T 跟RAM8G....重點是 需求在哪方面 不然 白花錢[客戶有裝到I7  16GRAM 2THDD  只為了小2小孩要玩網路小遊戲...錢~~不是重點[有錢就是不同凡響~響~~~響~~~響]疼阿~~你心疼你家小孩(我心疼 我沒有這樣的配備跟老爸 老爸當仙去了..也沒多照顧小孩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對阿 用途勒? 打遊戲 就要獨顯+WIN7.64位元..一般上網 就減半吧 G850雙核心+內顯示就OK了...硬碟 目前價位 ...

也幫過朋友組類似這樣高價電腦
用途只是拿來種菜啦!!
我也好恨啊
老爸不姓郭也不姓王~

网友:
1.準備好預算
2.想好你的用途
3.現在不適合買電腦,要等吃粽子那時候..

网友:
要組Intel Core i5 2400要配什麼主機???

主機板= 有1000$ ~ 6000$ ( 1155 腳位 )
硬碟  =  2500$ ~ 12000$ (500G / ST3  OR  SSD/320G )
顯示卡= 1200$ ~ 20000$
記憶體= DDR3-1333 / 4G  ( 550 $ *1 )
電源供應器 =  500W ( 1300$ ~ 3500$ )

電腦配備 , 要看什麼用途了 .
Inter Core i5 2400 / 64位元/ 3.10G(3.40G) / 有內顯HD2000 功能/   ( 如果是以文書, 上網為主; 選主機板就選有內顯輸出 , 獨立顯示卡就可省下來, 不用買了 ) .

普通電玩機,,, 主機板的選擇就以無內顯輸出為主 . NVIDIA 6600 GT ~ 9800GTX  即可
             POWER 350W / 足瓦 , 就可以玩了 .

高階初級電玩機,,, 主機板的選擇就以無內顯輸出為主 . NVIDIA 560 GTX/ DDR5 / 1G 以上
              POWER  450W / 足瓦 , 就可以玩了 .

高階高級電玩機,,,  Inter Core i5 2400  此顆CPU  效能上 ,  稍嫌不足 ,,,,,  更換 4核/ 8線程 以上 ~~~~~~~~

网友:
A471老大:鈔票的數量決定電腦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