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已解決~~請教各位大大關於電容串聯一問

楼主(2012-03-17):
請教各位大大
因我突然興起想把我高中裝的一台後級、重新裝配,因為以前配線方式真是慘不忍睹以下有照片(看了別校嘿)
1.因剛裝此台後級時,因學生沒太多的瑯可敗去買了拆船貨,畢業就業後又把他換成一般電容,此次想把他換成音響專用電容
看看音質會不會有變化,電容買那個牌子比較好,

2.因之前在論壇上還是其他地方網頁有看到(年紀大有點健忘了)~"~,
【問】有人提問電容串連後的容值跟耐壓。
【答】有人回應容值與耐壓都不變
【答】也有人回應串聯後容值會減少,耐壓會增加

那一個才是正確的呢.勞請各位大大們了~~

网友A:
我建議用音響專用電容會比較好,因為比較耐用對音質與電源濾波相較之下好很多
則電容串聯後容值會減少(跟電阻並連公式雷同),其耐壓會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建議用音響專用電容會比較好,因為比較耐用對音質與電源濾波相較之下好很多
則電容串聯後容值會減少(跟電 ...

謝謝haw661231大
請問那個牌子的音響濾波電容較佳呢?

网友A:
我是採用ELNA的牌子還不錯用,圖片供你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採用ELNA的牌子還不錯用,圖片供你參考

請問這個牌子好嗎?在沒有屋頂拍賣看到的

网友A:
這種電容ok了,對於改機器很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電容ok了,對於改機器很猛了

感謝haw661231大.
那板子上的小電容有影響嗎?需要更換嗎?

网友A:
小電容不需更換,建議只換大顆的濾波電容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電容不需更換,建議只換大顆的濾波電容就好

感恩阿~~~haw661231大n_109|

网友B:
補充一下:
濾波電容的容量大小影響到是低音的飽和,而濾波電容的內阻(ESR)影響到是高音的表現,而一般的大容量濾波電容的高頻內阻多半都不是很好,所以有許多人會並連上一個小電容器例如容量 224 材質為 PPN 的塑料電容。
比較科學的方法是實測內阻的高低,現在已經有便宜的電容內阻計可買到使用,不管是交換式電源或傳統式音響電源所須的電容或旁路並聯用的小電容高頻內阻都能很輕易的測得。

買一些雜牌的電容可能比不上當初的拆船電容,要用聽的方法除非你的聆聽環境、音源與喇叭都是很好才可能聽的出來,所以才建議用內阻測試法來搭配,而電容量的測量是最基本的方法。
大品牌的特性不見得會比較好但是的確比較耐用,以前拆船貨的美製電容就是比同規格的日本新貨好,用料實在體積也特大,如果是這種電容不見得需要更換。

還有這機器已經有多年歷史了,建議換掉所有的小電解電容,材料費沒幾個錢,就算用日廠也便宜,建議可以找鉭質的來換,表現會比電解好的多。

在音響電容多花一點工夫與本錢是非常值得,音色是截然不同的,而我個人偏好歐系或美系的電容器。

也可以考慮重新配線,將電源擺中間,放大器分別擺兩邊,這樣可以減低雜訊、提高分離度與增加美觀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恩阿~~~haw661231大

連接音源輸入端口及speaker端口小電解電容(耦合用 負極不接地那些)換日系Low ESR規格音質會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補充一下:
濾波電容的容量大小影響到是低音的飽和,而濾波電容的內阻(ESR)影響到是高音的表現,而一般的 ...

當時是因為太大.因是A類怕裡面溫度過高所以給他更換.剛換上時認為是新電容聲音會硬一點.但聽久了越聽越怪
舊的拆船美製電容又不知被我擠到那去.
k大您說並上224塑料電容.因我是雙電源.請問是正負都並一個嗎?

當時外殼買太小.原本也想中間.但那快板子沒地方放.但把板子拆成兩塊左右聲各一邊到是可能裝得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連接音源輸入端口及speaker端口小電解電容(耦合用 負極不接地那些)換日系Low ESR規格音質會 ...

simboy大謝謝您喔..好我會一並換上..太久沒看那塊板子了

网友D:
NOVER似乎是東莞生產的,孤狗搜尋一下,大陸也有許多討論.

楼主:
引用 网友D:
NOVER似乎是東莞生產的,孤狗搜尋一下,大陸也有許多討論.

是喔~~
剛剛搜過.不知是真還假.但現在真的很怕吹虛的假電容

网友B:
現在是大牌子的電容都很容易買到山寨版的時代,所以直接買山寨國品牌是個實在的作法,不會讓人賺太多。
只要你有心就能慢慢找到優良又實在的好電容。

如果容量沒有變小就繼續用,每顆大電容上都給他並上小電容再來報告音色有無改善。
再來就是換驅動板上的小電容再來報告有無差異,這樣玩就已經很好玩了,又能學到寶貴經驗,也不會亂花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現在是大牌子的電容都很容易買到山寨版的時代,所以直接買山寨國品牌是個實在的作法,不會讓人賺太多。
只 ...

KENNETH大剛剛翻了一下發現以前朋友送我一台ab類我裝好前級後送我弟聽.因裡面裝風扇開機很吵.又被退回來哈~~拆開發現他是日製黑金剛.這個好嗎?

网友:
新品是還不錯,但舊品我就不知道了,年限與溫度都是關鍵。
想知道是否可用只有自己想辦法測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