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接顯卡問題

楼主(2012-03-17):
這幾天連續碰到兩台電腦.
一台是主機板故障不開機.修好後變成這樣.
解析度鎖死.無法調整.
把顯卡驅動移除就正常.
可是玩遊戲或上網開網頁就龜速卡卡.甚至有些遊戲都不能玩.
裝上驅動又變這樣.

另一台是顯卡故障不開機.換新顯卡裝上驅動光碟.
也是變成這樣.

驅動程式絕對沒有問題.都是原廠驅動.
重裝XP也是一樣.無效.

請問有人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网友A:
你試換WIN7 了碼~

网友B:
我之前碰過的問是顯示卡die損...
您檢查一下晶片周圍是否有破損~

不過如果顯示卡是正常的..那就是主機板的問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試換WIN7 了碼~

有.兩台都是重裝WIN7.裝驅動就可以了.
很奇怪.XP就會這樣.我只是想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結果我拿一台中古K8也是外接顯卡的機子來開機.
大約有半年沒開過機.開起來畫面也是變成這樣.
WHY?   WHY?   WHY?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碰過的問是顯示卡die損...
您檢查一下晶片周圍是否有破損~

已經說過.換新顯卡也是這樣.

网友C:
這跟xp的預設安裝驅動好像有關係
在下幫人重灌電腦偶爾會發生
灌上顯卡附的驅動就會出事
請問gk大
驅動是進安全模式砍完重開還會這樣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跟xp的預設安裝驅動好像有關係
在下幫人重灌電腦偶爾會發生
灌上顯卡附的驅動就會出事

只要把原廠驅動移除.使用XP預設之驅動就正常.
或把顯卡停用.顯示就正常.
進安全模式砍完重開就沒事.一裝上驅動又出事.
這才奇怪.

目前確定顯卡和主機板都沒有問題.
是XP系統和顯卡驅動似乎無法匹配.

网友D:
我遇過的第一次灌完驅動重開機後會變這樣,
重開進桌面後,不移除驅動,再灌一次顯卡驅動,
再重開機就正常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要把原廠驅動移除.使用XP預設之驅動就正常.
或把顯卡停用.顯示就正常.
進安全模式砍完重開就沒事.一裝 ...

有試過最新版驅動嗎?
光碟內附通常有一段時間了

請問xp是用原版安裝

還是整合過的?(例如bbxp或speedxp之類)

网友:
會問用什麼版本灌xp
是因為遇過整合碟在製作時
載入的預設驅動庫有問題
安裝新驅動會衝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試過最新版驅動嗎?
光碟內附通常有一段時間了

都有試過.大約灌了5.6種版本問題依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遇過的第一次灌完驅動重開機後會變這樣,
重開進桌面後,不移除驅動,再灌一次顯卡驅動,
再重開機就正常 ...

這個方法也試過.無效.

网友C:
gk大
可以請你灌win7試試嗎?
感覺是xp該死的bug作祟

网友:
若是 把系統先裝好  不要裝音效跟網路驅動  只裝晶片修正..[顯卡不要驅動] 然後 裝上獨顯 看看有沒改善...或是裝獨顯之後 進BIOS 將顯示改為PCI-E顯示

网友E:
版大  可以PO出主板的廠家或是型號 說不定 有版友有遇過類似經驗..因為  你也沒說很清楚耶 拍謝 這樣問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gk大
可以請你灌win7試試嗎?
感覺是xp該死的bug作祟

有呀!上面不是已經解答了嗎?
重裝WIN 7就會正常.
我只是想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版大  可以PO出主板的廠家或是型號 說不定 有版友有遇過類似經驗..因為  你也沒說很清楚耶 拍謝 這樣問你.. ...

三台電腦主板的廠家或是型號都不相同.都是如此.
這樣會是巧合嗎?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三台電腦主板的廠家或是型號都不相同.都是如此.
這樣會是巧合嗎?

對歐 真的是奇怪? 那  換看看原先測試的CPU跟RAM 用不同的CPU跟RAM跑看看[相信版大都有交叉測試過]..問題就很奇了...顯卡可以用一般N牌或A牌RUN看看 先跑看看低階點  再試看看等級較高的顯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對歐 真的是奇怪? 那  換看看原先測試的CPU跟RAM 用不同的CPU跟RAM跑看看[相信版大都有交叉測試過]..問題 ...

那台K8主機就是低階顯卡只有64M.
唯一共通點就是CPU都是AMD.而且都是裝XP系統外接顯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台K8主機就是低階顯卡只有64M.
唯一共通點就是CPU都是AMD.而且都是裝XP系統外接顯卡. ...

會不會是整合晶片關係  可以將網路卡從BIOS關閉 然後外接插上DLINK 或是RELTAK890C 試看看勒  不要音效跟網路啟動試看看
我客戶有過 ITX主機板...XP開到一半就當機 怎都查不出問題 最後 將BIOS裡面周邊裝置都關閉  就進XP系統  然後一個一個開啟測試 最後 發現 是網卡故障  外接DLINK就OK了..很怪異...但是 還是會有當機跟變慢影響..暫時且用

网友:
XP有上sp3了嗎?最近幾年的顯卡都需要sp3和dx9才會正常,如果舊系統有換卡需求又無法更新SP3,最好是用預設驅動256色就好

网友:
我有過...最後查修是因為KVM的關係...
單純接就沒問題了..如逍遙大也有KVM可測看看是不是也是這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台K8主機就是低階顯卡只有64M.
唯一共通點就是CPU都是AMD.而且都是裝XP系統外接顯卡. ...

這是用整合型GHOST的狀況.建議裝上顯卡重裝一次.若是用內建OK.外接後來在插上去.不要讓系統裝.用手動來裝.您試試看.我也遇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