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SAMPO LM-32HX(D) 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有聲無影+顏色異常)
火..

楼主(2012-03-18):
  廠牌型號:SAMPO LM-32HX(D)
  AD: QPWB11527-1G -1-
  T-CON: HITACHI 97-299910
  Panel: HITACHI TX80D16VC0CAC

  接到手時,聽了對於故障的描述後,本以為是背光的問題,拆開後測試才知道背光是正常的。AD板有被修過的痕跡,兩顆電容被換過,SRAM和24C32也都有被重焊過的痕跡。

  根據經驗,此類故障情形如非背光,那就應該是T-CON了。

  對T-CON做了些測量後,發現只有基本的IC供電是正常的,而提供面板使用的電壓都沒有出現。
圖片中TP31R、TP25R都是提供給IC用的電壓,而TPVH、TPVL應該等同於比較常看到的VGH、VGL。

  既然沒有面板的供電,那當然是往前找它的製造者,此T-CON使用的PWM IC是AN8049,經查資料它有三組輸出,經過測量只有一組有輸出,查了下線路,OUT1正是3.1V的產生電路,在經由LDO穩壓出2.5V,而另外兩組皆無輸出。
  後經查對資料,原來這三組輸出都有各自的啟動輸入端,而TP31R這組輸出的啟動輸入端是接於VCC所以一開機就會有輸出,而另外兩組的啟動輸入端,經查電路皆是接至主控IC,所以無輸出的原因是因為主控IC沒有輸出啟動信號。

  在知道是主控IC的問題後,想說應該沒輒了,不過還是量了下供電,也量了下震盪器的壓差,而就在表筆碰觸到震盪器的時候,畫面出現了,緊跟著測量TPVH、TPVL等電壓,也都有正常的輸出了,為了確認是否真是震盪器的問題,關掉電源重新開啟,一樣有聲無影,再次碰觸震盪器,畫面又出現了,因此可確認故障的原因是震盪器老化了。

  看了這類型的震盪器,一時還真不知道要如何換,想說用圓柱型的換,手邊也找不到相同頻率的規格,翻遍了所有的電路板,只能找到個最接近的,想辦法還是把它硬給裝上去了。裝好後測量TPVH、TPVL等電壓都正常了。

  雖然畫面出現了,但是很明顯的顏色不正常,整個色系都偏紅,調出OSD選單,顏色卻是正常的,此情形最有可能的原因,應該是顏色的設定值出錯了。

  設定值錯誤,一般解決方法有進入工廠模式回復原廠值即可,或是清空EEPROM內容使MCU重新寫入原廠值,當然也可以從正常的機器上複製一份資料重新寫入EEPROM,不過要找到一樣的機器,應該不是很容易的。
  在網路上搜尋進入工廠模式的方法時,很幸運的找到了小張大的詳細教學"QPWB11483-1G之維修篇",在小張大的這篇教學中也有顏色異常的處理方法。
  很幸運的也借到了RC-V9S的遙控器,進入工廠模式的方法就是按中間那個隱藏的按鍵。

  工廠模式的功能選單。

  進入色溫一看...全部是"++++",這是什麼設定值啊?原來顏色異常的原因是色溫的設定值不見了。

  先把色溫給初始化,螢幕會出現"INITIAL COLORTEMP.!!"的訊息。

  再重新進入工廠模式選擇第一項"MEMORY CLEAR",螢幕會出現"INITIAL EEPROM!!"的訊息。

  完成後,顏色已經回復正常了。

  回復正常後,查看色溫,都已有正確的數值了。

网友:
厲害~~電路分析精確,能教能修的高手。

网友:
很好的電路分析能力,感謝分享&恭喜完修

网友:
小弟受教了,感謝大大分享這麼圖文並茂的文章,謝謝囉

网友:
大大真的太強了.相信沒幾個人能修出這樣問題來.就直接換T-CON了.佩服!!!

网友A:
精彩分析  !

故障的元件 可能是murata CSTCW系列

http://www.murata.com/products/r ... ceralock/index.html

网友:
非常精彩!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彩分析  !

故障的元件 可能是murata CSTCW系列

是 Panasonic Ceramic Resonators 陶瓷諧振器
EFJ-N、EFJ-C 系列
http://parts.digikey.com/1/parts ... d-efj-n2005j5b.html

网友:
感謝分享&恭喜完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 Panasonic Ceramic Resonators 陶瓷諧振器
EFJ-N、EFJ-C 系列
http://parts.digikey.com/1/parts/4036 ...

Thanks a lot !!!

(一直無法確定其規格)
FYR
http://industrial.panasonic.com/ ... /nr200908ID102.html

网友B:
CHI大~~您應該是電子RD!!
好一個分析!!比老師還專業

网友:
太厲害了!佩服!佩服!

网友:
太厲害了~~連零件都分析出來...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anks a lot !!!

(一直無法確定其規格)

這份掃描版的EFJ-C系列資料裡面有規格還有 Marking Code 代表的頻率表
http://datasheet.octopart.com/EF ... datasheet-67950.p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CHI大~~您應該是電子RD!!
好一個分析!!比老師還專業

不是的...謝謝你這麼看得起我
我所學的與從事的行業,都跟電子擦不上邊
只是與許多人一樣對拆裝研究這些電器有興趣罷了
應該只是我玩的時間比較久吧!

网友:
強!!:)
很少有人能這樣分析故障原因!

网友:
恭喜完修~~~~~~~~   真的是 " 業餘高手 "

网友:
大大真是利害,精闢分析恭喜完修

网友:
太厲害 T-CON振盪器板大也可以查出他出問題

我是沒遇過

雖然常遇到D to D故障~但沒遇過震盪器NG

恭喜完修^^讚

网友:
真是維修牛人啊~~~~

网友:
厲害比專業還專業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 Panasonic Ceramic Resonators 陶瓷諧振器
EFJ-N、EFJ-C 系列
http://parts.digikey.com/1/parts/4036 ...

大大,,,,, 如圖 陶瓷諧振器 , 6 支腳, 看大大只焊接 3 腳 ????   ~~~~~

网友:
非常厲害~!
真是非常好的電路分析能力, 想必大家都上了一課,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大,,,,, 如圖 陶瓷諧振器 , 6 支腳, 看大大只焊接 3 腳 ????   ~~~~~

附上這張圖,你看了就會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附上這張圖,你看了就會明白

陶瓷諧振器 ,  中入 SOURCE  ,  兩邊 OUTPUT ;  20MHz
非常厲害!!!!!   再次 ""恭喜完修"" ~~~~~~~~~~~~~~~~~~

网友(2012-07-02):
看大亣在修好像很簡單...但我做下去之後發現很多問題...我在猜是否該買個數位式指針...指針式的我都看不懂...哈..恭喜大大完工..學習中...

网友:
高手高手,如大家說的,誰能跟你搶生意?!!您才是個專業的維修專家,希望能多看你的實例啊!先感謝囉

网友(2012-09-02):
恭喜完修 又學了一招

网友D:
chi 大你好
請問 需如何得知 各點的 測量電壓值.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chi 大你好
請問 需如何得知 各點的 測量電壓值. 謝謝

這該如何說呢?
應該沒有人有這些測量點的標準電壓值,除非是廠方相關人員
一般我們只能根據經驗、勤做筆記或是網路上的資料來得知個大概值
有些由測量點的"字義"也可得知,如此例中的TP31R、TP25R,都能直接看出該有的電壓值
還有根據各IC的DataSheet也能或多或少的知道一些
有些電壓範圍很大,如VGH(此列為TPVH),不同的設計下從18V~32V都有(自己的經驗)
總之就是要能融會貫通,不要去死記這些東西

网友:
chi大 由您的敘述之中,可知您一定對 LCD 有下了一番苦心
初學的我,會慢慢的了解,感謝您的說明 謝謝~~

网友(2012-10-10):
恭喜完修 ! 謝謝分享

网友:
就只有"強"一字可形容,總算沒有做白工,恭喜完修

网友(2012-11-19):
太厲害了 感謝無私分享 更感恩小張大的圖解

网友:
厲害,當然要給掌聲囉,有更精彩的要繼續貼上來喔。

网友:
精采的維修手法,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