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大同 TATUNG V32ECHD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楼主(2012-03-18):
這台32吋液晶電視插電後有待機電源(指示燈紅燈),按電源鍵啟動變成綠燈,但是無

法啟動背光源及聲音電路。

我猜是電源不良造成,鎖定電源板下手,把全板電解電容更新為粗勇的日系電容:
+24V1/5.5A供給高壓板電源穩壓電容(TEAPO)680UF/35V *3-->更新為1000UF/35V(ELNA)

+24V2/1.8A供給A/D板聲音電路穩壓電容(Ltec)220UF/35V *3-->更新為470UF/35V(SANYO)

其餘的電容也都更新,大家注意看電源板上電容位置圓圈都很大,種上去的電容都瘦

瘦小小的~~~為什麼???3年保固期到就差不多要壽終正寢,叫妳們要買新電視了。

而我維修後電源板上電容都把圓圈佔滿了,品質好、又大顆、容量又增加,要不耐操也難啊!!!!!

上電測試~~賓果~~鮮豔生動的畫面呈現在我眼前,又被我猜中了。
電視型號
故障情形--啟動後無影像無聲音
康舒(AC BEL)電源板電容目視很正常(無突無爆),拆下量測容值也很正常-->全板更新

粗勇的日系電容(*10顆),背板銲點重點式補銲。
A/D板
16燈低壓回授高壓板
面板型號
T-CON型號
內部合照
背部照
測試畫面

网友A:
恭喜完修
這次主因是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這次主因是電容?

應該是(電容老化)

网友:
這真是太神奇了...恭喜完修

网友:
以後也要全版跟換!!電容.....

网友:
螢幕/電視這類熱悶在裡面的設備,對電容的壽命影響很大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但是這樣全換日系...太傷本吧,尤其是那幾個大顆的
自用還沒關係,幫別人修不太划的來
但也可證明樓主算是"良心維修"...耐用度講究第一,要加分一下的啦

我們這邊同行都換陸制或台制電容(包括我在內)
反正保內再壞電容我認了,過保後就再收一次錢...

网友(2012-05-30):
恭喜完修